请问下华飞的BF16和小潘家的BF16选哪个

楼主(2014-07-14):
本人阳台党,铣床只有选轻点,平常加工点铝和铜,塑料什么的,偶尔吃点钢,在纠结这两家的机器选什么好,价格差不多,只是小潘家的电机功率大点,求各位帮我参考下,感谢!

网友:
建议你额外考虑一家安徽的机床,结构一模一样的。

网友A:
东西都差不多,价格差不多,小潘售后无敌,你自己看着办吧。

网友:
同问,哪个更好些?

网友:
小潘的吧,售后确实很好

网友:
我买的华飞,几个月了,还没通过电。

网友:
我有一个,小潘的豪华版16V,你要吗?我嫌小,去年买的,没怎么用,在家落灰了,我想换个大的

楼主:
请问楼上的兄弟,豪华版16v,参数配置如何,价位如何?

网友:
华飞不太清楚,小潘家售后很好

网友:
新人前来学习了!

网友:
回楼主,参数就那样儿,谁家的16都差不多。价格怎么也得比半价多吧,我不懂行情,看看别人怎么说

网友:
机器都一样 当然买的就是售后了

网友:
恭喜楼主了,铣铣更健康!

楼主:
谢谢楼上,看来还是选小潘家的了,毕竟新手要的是售后指导

网友(2018-04-27):
小潘是谁?ZSBD

网友B(2023-11-06):
引用 网友A:
东西都差不多,价格差不多,小潘售后无敌,你自己看着办吧。

是的,磐仕的售后非常给力。我2020年买的180的小车床,因为疫情就闲置了一直没用,前不久开始用了,再找他们有问必答给解决疑问哪怕是半夜,售后太给力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的,磐仕的售后非常给力。我2020年买的180的小车床,因为疫情就闲置了一直没用,前不久开始用了,再找 ...

磐仕淘宝怎么找不到了?

网友(2024-01-02):
请问徽盛的210V 咋样?

网友:
坛里家用首选华飞bf20,自己搜吧,国外也是推荐这种,bf16太矮,难用,想漂亮点就欧普bf20。
bf20优点很多,国内外改数控的帖子也多,重量大小都合适,拆了能一个人搬动。缺点就是立柱软,钻铣床都这样,最好自己加强立柱,这点和纯铣床没法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