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的负压水泵的模友来分享一下经验

楼主(2014-07-14):
汽油艇常见的是发动机的冷却问题,几乎所有快艇都采用***移动中产生的水压从取水器或舵进入船体。如果船速慢或静止,发动机几乎就失去冷却环境。竞赛中这种情况较少,但是新手练习中常常发生。在某宝上发现有个叫负压水泵可以解决上述问题,想问问使用过的模友一些经验,或者是否有其他更好的解决方法。谢谢!

网友:
用6V的水泵吧

楼主:
负压水泵没人用过吗?

网友:
以我个人的认知来讲,我不建议用这个东西。除非你是排水航行的船。

网友:
损失一部分发动机功率

网友A:
我用的负压水泵,船失去动力后,粘缸了。实际使用中水流没有淘宝宣传视频中的那么大。静止状态负压水泵实际抽不上多少水,高速状态又阻碍水刀的吸水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用的负压水泵,船失去动力后,粘缸了。实际使用中水流没有淘宝宣传视频中的那么大。静止状态负压水泵实际 ...

感谢您!

网友B:
我正在用负压水泵   , 各种水循环 有各种好与不好   ,电水泵   船在高速行驶  水泵没电了  发动机 危险了,    船自己吸水 只能在高速情况下 才行,  我觉得 负压水泵  挺合适的   ,关键是  发动机熄火后    机体温度 上升很快  ,这时要拔下负压水泵冷却缸头的管道 ,  插上 电泵 抽水  直到  发动机  不烫手  即可

网友:
个人感觉吧有利就有弊 负压水泵好东西  你去看看打比赛的船那个船装负压水泵了???  负压水泵适用于新手和休闲娱乐的模友。技术很重要。

网友:
电水泵+三通

网友:
在大白鲨汽油船上用的负压泵。个人建议船底设刮水嘴吸水、冷却效果是合适的。传说中的损失一部分动力?这个没啥感觉。建议你使用塑料机芯的负压泵,相较于铝制负压泵。不容易生锈堵塞水嘴。这个很关键。也很致命!其实那个铝制的负压泵也就是个摩托车上用的负压油泵而已、价格嘛也就20来块钱。模型店改名负压水泵就卖60啦、

网友:
小电泵冷却也试过、配合2节18650电池,冷却水量是杠杠的。但是电池续航力是致命的。一旦没电、机器也就完蛋了、这样总是让人不敢放心玩呐、吸水舵,刮水嘴吸水需要一定的速度。怠慢速那是不合适的。这个只合适比赛用船!总之,油动的像真船,负压水泵冷却是恰当的。必须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正在用负压水泵   , 各种水循环 有各种好与不好   ,电水泵   船在高速行驶  水泵没电了  发动机 危险了 ...

机器没那么娇贵的吧。热就热一点嘛。实在不放心,就岸边机器怠速冷却一会再上岸

网友C:
另外做一路水冷就是了为什么要接到舵的水冷上,负压水泵是可以的,静止怠速时也不需要很多的水冷,既然装了离合器了就没什么损失动力一说了,本身就对速度没要求,而且水泵就算损失动力也最多损失非常小一点
比赛船不用水泵是因为比赛船都不会去装离合器,速度都很好刮水量足够,水泵自然就失去了他的意义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另外做一路水冷就是了为什么要接到舵的水冷上,负压水泵是可以的,静止怠速时也不需要很多的水冷,既然装了 ...

负压水泵是从化油器获得的,那也是产生油压的地方。增加水冷完全是为了在磨合或练习期间使用,真正操控自如,也不需要所谓的水冷装置。负压水泵有点小贵;一个360的有刷水泵就10块,电池常备的很多,不需要另购。所以相关投入少些。

网友:
我想请教关于遥控器和舵机的问题

网友C:
引用 楼主:
负压水泵是从化油器获得的,那也是产生油压的地方。增加水冷完全是为了在磨合或练习期间使用,真正操控自 ...

10块的水泵水脏很容易扫齿,需另外电源防水是问题,电池电量都是问题

楼主(2014-08-13):
引用 网友C:
10块的水泵水脏很容易扫齿,需另外电源防水是问题,电池电量都是问题

提醒的对。首先要选干净的水域玩,因为初学,速度不快。翻船可能性不大;没有安装单向排水阀(有模友提醒这玩意不靠谱);软轴安装了油杯可以有适当的防水能力;关于电池,配了一个5200mha的2S电池,估计连续工作半小时没有问题。准备加个温控开关。试试看,后面再跟大伙分享使用心得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另外做一路水冷就是了为什么要接到舵的水冷上,负压水泵是可以的,静止怠速时也不需要很多的水冷,既然装了 ...

负压泵不贵的。你换个说法(大绵羊油泵)就上淘宝买了。20来块一个。要知道一样的五金配件换个说法模型用了就贵死。上个回复我已经提醒大家了!一次安装永久使用,一般不会有问题,还是不建议按装水泵。电池是问题,况且船上安装的七零八落的也不美观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提醒的对。首先要选干净的水域玩,因为初学,速度不快。翻船可能性不大;没有安装单向排水阀(有模友提醒 ...

单向阀是可以的,要找到合适的o圈,原配的尺寸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