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国进口RCMKK30S 30CC发动机怎样?耐用吗?

楼主(2014-07-14):
数据参数:

商品名称:韩国原装进口30CC发动机

型号:K30S

进排气方式:直进直排方式(纵向排放)

汽缸数量:单缸两冲程

排气量:29.5CC

功率 扭矩:7.2HP -3.8NM

最高转速:19000转/分钟

实际重量:约1200克

启动方式:手拉启动(可改电启动)

燃油种类:93-97号普通车用汽油加两冲程机油配比混合油

我的发动机(国产仿小松的)因操作不当报废。现在回想起来,可能是在换启动飞轮时,去掉火花塞用工具抵着活塞,用劲拧飞轮,致使活塞与连秆相接的滚轴杆变形,在高速跑时突然停机。教训啊。

准备买上面的新发动机,只要发动机能稳稳地工作就行了,我不要求太高的速度。我是新手,大侠给参谋参谋。多谢了。

楼主:
今后要多学习,好好爱护发动机了。

网友A:
据说这个机器现在不行,还是小松或虎王吧,我也正想入手虎王29CC

楼主:
引用 网友A:
据说这个机器现在不行,还是小松或虎王吧,我也正想入手虎王29CC

小松现在貌似没货,30的。

网友:
有,多得是

楼主:
给个链接

楼主:
给个链接。
我问了好几家,飞云等

网友:
你试试企鹅模型店,是张家港的,小松代理

网友:
http://shop36446913.taobao.com/c ... B%FA%D7%A请注意论坛规则

网友:
这个油动好

网友:
没有用过啊,楼主入一个来一发评测

网友:
入手虎王吧

网友:
这是船用的吧

网友B:
我操!!你的发动机就报废了!!!你大爷!新东西就被你整报废了?

网友:
正常,初学者慢慢会懂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操!!你的发动机就报废了!!!你大爷!新东西就被你整报废了?

错了,也知道错在那里了。
汲取教训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错了,也知道错在那里了。
汲取教训了。

错哪里了?说说分析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错哪里了?说说分析下!

1、船没磨合就急于下水;2、可能是在换启动飞轮时,去掉火花塞用工具抵着活塞,用劲拧飞轮,致使活塞与连秆相接的滚轴杆变形,在高速跑时突然停机。
不爱护发动机,想当然地认为下水慢慢跑就行。

网友:
RCMK还行吧,我朋友用它还不错

网友B:
引用 楼主:
1、船没磨合就急于下水;2、可能是在换启动飞轮时,去掉火花塞用工具抵着活塞,用劲拧飞轮,致使活塞与 ...

发动机拆开看了没有?活塞与连杆简单轴没有那么差吧!在一个告诉你你的飞轮是拆前面那个还是后面那个前面那个是锥度配合用螺母锁紧的!后面那个飞轮酒是M8乘1的螺纹 一去的话直接用电启动挂上皮带反转就好了!
还有酒是棒子的这个发动机比鬼子的好更比虎王好!!!K30S下一步我也准备换这个的!
国产的那个虎王酒是基本山寨这个的!价格那个一个离谱比小松还贵!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发动机拆开看了没有?活塞与连杆简单轴没有那么差吧!在一个告诉你你的飞轮是拆前面那个还是后面那个前面 ...

虎王山寨RCMK????
怎么山寨?如何山寨?尺寸?还是工艺?还是设计理念?
麻烦你说清楚一些。

我简单说一点,虎王是内缸套,RCMK是吗?虎王怎么山寨RCMK?有这么NB的山寨?
国产的怎么了?国产的就要山寨RCMK?国产的就性能低下吗?
我入手两台虎王,去年就拆开看了,别说虎王内缸套是RCMK没有的,就是上缸尺寸和设计,压缩垫片的放置位置,曲轴的形状都完全不同。还山寨RCMK,从何谈起?
山寨?你以为RCMK是高上大啊。
我们这里RCMK有,小松有,虎王也有。大家公认虎王最好。
你认为RCMK好,我也不反驳,个人有个人的看法。
但是,你说虎王山寨RCMK我就不认同。
你说说怎么山寨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1、船没磨合就急于下水;2、可能是在换启动飞轮时,去掉火花塞用工具抵着活塞,用劲拧飞轮,致使活塞与 ...

呵呵,好好手拉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发动机拆开看了没有?活塞与连杆简单轴没有那么差吧!在一个告诉你你的飞轮是拆前面那个还是后面那个前面 ...

这款K30S不行的,这款发动机最快的时候是在磨合的时候,磨完基本就废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操!!你的发动机就报废了!!!你大爷!新东西就被你整报废了?

你才玩几天汽油机? 先学学怎么说人话再来这里回帖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发动机拆开看了没有?活塞与连杆简单轴没有那么差吧!在一个告诉你你的飞轮是拆前面那个还是后面那个前面 ...

本来不想说的,因为跟RCMK的代理关系还不错。
但看到你这个回复我忍不住要说一说了
虎王的上装部分跟小松的安装尺寸是相同的(这个相同不是为了山寨小松,而是为了在船这块市场打败小松,至于RCMK,说实话,连对手都没资格当)
至于价格,虎王的售价跟小松基本一样1980元一台,但这个设计跟工艺又是小松没法比的。

网友:
改装后虎王的虎王很暴力

网友:
引用 网友C:
虎王山寨RCMK????
怎么山寨?如何山寨?尺寸?还是工艺?还是设计理念?
麻烦你说清楚一些。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925516

他四月底还在强劲30CC
你就随便他了啦

难得看到你的帖子,这篇你完全不吝字数嘛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940577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据说这个机器现在不行,还是小松或虎王吧,我也正想入手虎王29CC

  对  你虎王29C入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