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鸟的第二架四轴s500

楼主(2014-07-14):
这个暑假开头用了一个星期做了个450,详见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954599
定点还算稳,就想试试刷BLheli能不能更稳些,然后刷的时候手一抖,烧了一个电调……
想着四个电调接线太麻烦了,索性换一个,就去买了个四合一25A电调,装了架s500

装机还是老样子,把450的四个x2212拆下来继续服役

不过这机架中心板设计的很有意思,侧边的两个焊盘刚好适合电调电源线

然后尾部有两个焊接处,一开始还以为是用来焊线的,后来发现其实是焊T插和xt60的,两个都焊上,就哪种电池都能用了

电调装好的样子,由于想搞清楚刷不刷BLheli的区别,就先不刷了
电调的线超级长,等全部测试完毕就剪了香蕉头直接焊上

上面都东西都没什么特别的,gps装在前面经测试没问题,空旷的地方hdop能到1.8,完全不会受到干扰,支起来还要折叠太麻烦

今天早上趁着科技馆休馆跑去飞了会儿,这机架就是稳啊
还试了下一键空翻,吓死我了,高度掉得很厉害,估计是太稳了不太灵活吧
一个人没敢边翻边拍视频,就上个空翻的log吧等改日找人帮我拍视频再发上来吧

在15m左右的地方翻的,可以看到高度几乎掉了10m
要是在低一点的地方翻的话肯定就直接拍地上了

Roll的图表也怪吓人的,先正的180再负的180

最后问几个问题
1 其实这次我是自动调参去的,结果它左右晃了好一会儿晃完了之后,就不前后晃了,这是为什么呀?

2 由于担心多个香炉多个鬼,就没用电流传感器给apm供电,但是电调的BEC只有5V,实际看log,apm的电压只有4.7到4.8,这么低没问题莫,会不会低电压重启啊?那样就秒炸了
3 我这个四合一电调上电之后不会有提示电池节数的声音,等一段时间久直接一声长音了,目前用下来没什么问题,但还是蛮担心的,这是怎么一回事?

网友A:
楼主上海的吗?我去科技馆飞过。

网友B:
空翻要在临翻的时候给油门..有一个上升的势能..这样翻过来才不会掉高...不过...apm翻起来应该没有kk mwc之类的爽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上海的吗?我去科技馆飞过。

啊,是啊,我在浦东,学生党没车,找个又近又没人又没风的地方真不容易

楼主:
引用 网友B:
空翻要在临翻的时候给油门..有一个上升的势能..这样翻过来才不会掉高...不过...apm翻起来应该没有kk mwc之 ...

嗯,不过看wiki说,apm的一键空翻程序里已经是先加油门再翻了,要是这都没有估计15m都要拍地上

网友:
引用 楼主:
嗯,不过看wiki说,apm的一键空翻程序里已经是先加油门再翻了,要是这都没有估计15m都要拍地上

没用过一键翻..

网友:
引用 楼主:
啊,是啊,我在浦东,学生党没车,找个又近又没人又没风的地方真不容易

楼主车不错

网友C:
豪车啊,还没试过一键空翻

楼主:
引用 网友C:
豪车啊,还没试过一键空翻

连放东西的地方都没有,用塑料袋装四轴很诡异哇……

网友:
越来越多人用这款机架了。

网友D:
S500很抖么?GF版的怎样?

楼主:
引用 网友D:
S500很抖么?GF版的怎样?

我觉得相当稳,和第一架四轴f450除了机架用的是一模一样的东西,但是明显感觉到要稳,gf中心板不能焊接就没买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觉得相当稳,和第一架四轴f450除了机架用的是一模一样的东西,但是明显感觉到要稳,gf中心板不能焊接就 ...

GF的中心板下面那块,边边那有凹痕,可以装那种航拍用的支架

楼主:
引用 网友D:
GF的中心板下面那块,边边那有凹痕,可以装那种航拍用的支架

都有60mm的挂载棒,应该够用了

网友E:
啥时候再飞,我想观摩下自动调参。
还能多个人帮你拍照。

楼主:
引用 网友E:
啥时候再飞,我想观摩下自动调参。
还能多个人帮你拍照。

嘿,要不下周一再去科技馆门口?

网友F:
总觉得 4合1电调得装个小风扇散热

楼主:
引用 网友F:
总觉得 4合1电调得装个小风扇散热

今天我发现这个问题了!悬停十分钟四个电机都可以摸,电调上面那块铝板摸几秒钟就受不了了

网友:
装个小风扇 散热吧 请

网友:
航拍 求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