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50螺丝选什么的好?

楼主(2014-07-14):
最近飞450断了两次螺丝,很费劲的搞出来。看来必须换螺丝了,都说必须12.9级螺丝,但芳生和冰人的螺丝听说都有断的,还有其他选择么?

网友A:
个人觉得哈,没有绝对不断的螺丝,12.9也限于它的粗细和吃力角度。凭使用经验来说,就算12.9拧得非常死也容易挂,打胶但不拼命拧的反而活得久一点
(听前辈解释是因为用大力拧死装配的时候已经给螺丝一个很大的预应力,运转的时候预应力和外力一起,尤其是侧向力就容易搞死螺丝)
重要部位还是要常检查勤更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个人觉得哈,没有绝对不断的螺丝,12.9也限于它的粗细和吃力角度。凭使用经验来说,就算12.9拧得非常死也容 ...

有道理,看来只能这样了

网友B:
经验不足~

网友:
飞机螺丝不能拧紧,打胶带上就行,断掉的螺丝,都是你用力拧过,螺丝已经承受了过大的紧固力量,装机是门技术活。不能去担心天上散架然后去用力。不然,胶水就不是必须的。450的螺丝本就细,再怎么12.9,也不能解决问题,700的机身除了电机紧固稍微用力,其余都没有需要用力的地方,何况你450?

网友:
一定力度加胶,没大问题。

网友:
我只知道便宜无好货

网友:
就用YFS,上胶后不要拧得太紧,有点紧就好了,不然伤螺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