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SCP问题 大神请进

楼主(2014-07-14):
SCP黑金无刷版  开机能对频 舵机会复位  推油门螺距有反应  电机没反应  多推几下后油门就不收控制自动启动到最大   开关3D 切熄火都没用 求大神帮忙看看什么毛病

网友A:
跟我的情况一样,你试试对频时把油门推到50,等对频结束舵机抖一下,然后大桨立刻开始转,收油门到0,再推起来就可以飞了。
听说是电调的程序就是这样,将就用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跟我的情况一样,你试试对频时把油门推到50,等对频结束舵机抖一下,然后大桨立刻开始转,收油门到0,再推 ...

这屌情况以前没有的啊 最近猜出来

网友:
你用的那个mx-10a的电调吧? 那个用在scp上麻烦超多. 建议1. 换MINI CP, 2. 换原厂华科尔的尾无刷调速器.
原厂的55块, 用在这种小机上什么都不用调, 好用得多.

带定速的mx-10a,启动的时候要推油门过50%然后收到底, 听到确认音就可以飞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