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还在用玉兔一代或者使用过的啊玉兔

楼主(2014-07-14):
新手收了个兔子,能飞,但是想求更稳定,参数什么的怎么修改啊,求解,谢谢大家

网友:
我在用不过也是新手!等围观!

网友A:
按你的机架选择对应的参数,不用去特别调。

网友:
不挑也稳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按你的机架选择对应的参数,不用去特别调。

蝗虫机架用四轴X模式可否?

网友A:
蝗虫机架就是四轴X模式,量一下对角电机距离,选择对应的参数

楼主:
引用 网友A:
蝗虫机架就是四轴X模式,量一下对角电机距离,选择对应的参数

在那里选择参数啊,我用四轴X模式默认值飞的,能不能从软件里选择异形那个模式,把数据什么的填上啊,就是要建立直角坐标系什么的

网友:
调参软件记得应该在右侧有450以下,450到650,和650以上的选择。记不清了

网友A:
玩兔子一定不要装GPS,兔子是个非常好的非空,但是gps非常不靠谱,装了必炸

楼主:
引用 网友A:
玩兔子一定不要装GPS,兔子是个非常好的非空,但是gps非常不靠谱,装了必炸

嗯嗯,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