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哪种轴距较为抗风?X8,6轴,8轴?

楼主(2014-07-14):
请教各位老大,轴距700的X8, 800轴距的6轴,1000轴距的8轴。。。哪种最抗风,定点最死呢?

网友:
看到楼主头像我邪恶了一把

网友:
看了楼主的头像,我决定不告诉他

网友:
看了楼主的头像,我......................

网友:
看了楼主的头像,首批3d...

网友A:
作为快播吧吧主 看了你的头像。。。。。。。。。。还是告诉你吧 却抗风的反而不稳定 不过你看你那边多大风了 一般5-6级直接扯多轴 上直机了

网友:
看了楼主的头像...............我也不知道

网友:
看了楼主的头像.....我觉得是X8

网友:
X4 小桨高转数,最抗风

网友:
看了楼主头像后  我觉得浆面积越小越抗风

网友:
我也要看一下~

网友:
看了楼主的头像,我也认为小桨高转速抗风!呵呵!

网友:
个人感觉x4最抗风,x8最稳。

楼主:
这个结合我自己的实际经验说下,桨越大旋转惯量越大这个没错,但多轴的姿态调整主要还是靠飞控调整桨的转速来实现的,这样就会出现一个结果,桨越大重量越大,加速和减速越慢,这样一个轴因为外界环境影响比较低的时候,飞控就会控制这一侧电机加速爬升,实现多轴的平衡,但因为桨比较大,在到达平衡位置之后,因为旋转惯量比较大,还会继续上升,原来比较低的那个轴就会变的比较高,从而飞控又重复上面步骤。四轴的话,打满对角(左上,右上,左下,右下)迅速松杆晃动尤其明显,除桨以外所有的配置相同,你会发现大桨比小桨摇晃的要厉害的多,遇到风的时候摇晃也要厉害的多。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作为快播吧吧主 看了你的头像。。。。。。。。。。还是告诉你吧 却抗风的反而不稳定 不过你看你那边多大风 ...

没错,6级风 10米每秒以上的大风 多轴因为太轻会被刮跑的,而航模直升机如果轻的也会,只是相对而言  同样功率的直升机自重重不少,特别是油动的 ,共轴双旋翼的 安定性会好一点吧。

网友B:
多轴如果自重够大当然电机剩余功率够大,拉力够大,飞控响应够快 可以抗6级风 。

抗风 要看迎风面,从这个角度 迎风面积越小 抗风性能越好,6轴 8轴 如果迎风面积过大 还 不如四轴 上双旋翼的 ,抗风性最佳应该是 4轴 每个轴用双电机 ,变成共轴双旋翼 ,就像俄罗斯的双直升机ka50与单旋翼武直10,那个抗风性更好呢

不选4轴, 800轴距的6轴,抗风比8轴 应该说不是强 而是更容易,因为迎风面小啊,而且可以上共轴双旋翼。效果会更好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多轴如果自重够大当然电机剩余功率够大,拉力够大,飞控响应够快 可以抗6级风 。

抗风 要看迎风面,从这 ...

X8好一些,不过8个电机,耗电也就多了不少。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结合我自己的实际经验说下,桨越大旋转惯量越大这个没错,但多轴的姿态调整主要还是靠飞控调整桨的转速 ...

转动惯性越大,越难控制姿态及时调整,遇到突风响应慢,不过综合而言,应该比直升机的单旋翼要好吧,多轴反应比直升机要快。上大浆震动更大,不过可以通过一些机械结构连接降低震动,比如把各个轴臂相互连接可以大幅度降低震动,损失一些载荷重量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