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PS抗干扰

楼主(2014-07-14):
将易拉罐铝皮剪好贴在GPS下方会不会可以抗下面电流干拢

网友:
我也想知道这个问题,楼主可以测试测试

网友A:
那个要接地才好

网友B:
架高一点基本上就没什么干扰了,如果是带有地磁感应器的,最好用微晶材料贴在下面做一个磁屏蔽,可以有效抑制大电流的磁干扰,易拉罐的铝皮不行。

网友C:
测试一下周围的磁场强度就知道了
我是用这个测试的、通电前后变化都是相差10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测试一下周围的磁场强度就知道了
我是用这个测试的、通电前后变化都是相差10

请问这个软件叫啥名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个要接地才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架高一点基本上就没什么干扰了,如果是带有地磁感应器的,最好用微晶材料贴在下面做一个磁屏蔽,可以有效抑 ...

楼主:
引用 网友C:
测试一下周围的磁场强度就知道了
我是用这个测试的、通电前后变化都是相差10

网友:
引用 网友D:
请问这个软件叫啥名

这是一个指南针软件

网友(2021-09-25):
铜箔能起到抗干扰的效果。
双层或三层铜箔,层与层之间用1mm后双面胶粘合。放于GPS下面,一定要大一点。

网友:
要接负极(地)才能抗干扰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