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IY4轴,遥控器解锁后,电机转动不能停止怎么办?

楼主(2014-07-14):
DIY4轴,450机架。作0.5KG农用植保机。
乐迪带显示屏6通遥控器与接收机。
银燕2212电机和四合一电调(每个电调单独调好行程)。
MWC2.5飞控,参照卖家说明,通过GUI调好。接通电源。
遥控器解锁后,电机不动,推油门,4个电机转动与油门同步。油门最低,电机还在低速转动,不能停止。
只好左手油门最低推向左,飞控蓝灯熄灭,关闭,电机停止。
怀疑飞控程序的“电调怠速设置”MINTHROTTLE 1150,高了。按卖家推荐的1080,上传后,也是一样。
这个电机不动的最低油门,应该在哪里设置?(遥控器、电调还是飞控)
菜鸟入门,请各位高手指点,感谢感谢!

还想问问:MWC2.5飞控,修改上传后,要不要重新校对ACC和MAG?MAG最麻烦,在30秒完成XYZ三个方向转一圈,很难做到。
另外,在GUI调好后,能不能接通电调电源来试机?不知道电调的BEC5V电源,跟笔记本通过USB供给飞控的电源有没有互相影响?
本人第一次接触无刷电机电调及微电脑遥控器,是非常非常菜的菜鸟,望大家帮帮忙。

网友A:
仔细研究一下代码~~你会发现有一项是://#define motor stop      这个是设置解锁后油门是否怠速的~~你把这句话前面的“//”去掉启用语句就OK!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仔细研究一下代码~~你会发现有一项是://#define motor stop      这个是设置解锁后油门是否怠速的~~你把这 ...

如果是这个设置问题的话,解锁后不推油门电机应该也会转起来吧?我看楼主说解锁电机是不转的呢。
是不是没有用飞控设置电调的油门行程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如果是这个设置问题的话,解锁后不推油门电机应该也会转起来吧?我看楼主说解锁电机是不转的呢。
是不是 ...

怀疑飞控程序的“电调怠速设置”MINTHROTTLE 1150,高了。按卖家推荐的1080,上传后,也是一样。
这个电机不动的最低油门,应该在哪里设置?(遥控器、电调还是飞控)

MINTHROTTLE 是最低点油门的电平值。。。并不是“电调怠速设置”
MWC可以自己同时校准所有电调的行程,请参阅官网说明

楼主(2014-08-18):
     谢谢各位回复!

我看了一些文章和帖子,理解了。原来这是正常的,是MWC飞控设定的。这里比较人性,

遥控器解锁后,电机不动,因为是未推杆,推杆就动;但是,油门最低,没有停,是飞

控设定的,桨在转是告诉你还没有关机!如果你靠近的时候,不小心碰到油门推杆,加

了油,就会发生意外,你必须锁油门才拿机!想油门最低时停机也可以,就按“沙发”

大师说的办:在飞控中设置电机停。但是你就要注意“不小心碰到油门推杆”的问题。

后面问题:我查到有人介绍飞控板在未装上机时先作MAG校准,这样要转圈就方便了。

在GUI程序保存后,可以马上接通四轴电源试机看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