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hantom 2 Vision+ 一支浆抽风

楼主(2014-07-14):
http://v.qq.com/page/v/4/w/v0132fgnr4w.html

网友A:
车顶起飞指南针很容易干扰

网友B:
說實話我看不出怎抽風

网友C:
完全没有问题,怠速情况下,看不出问题的。

网友D:
3号电机(左下角)间歇停转吧,4轴的话还是挺危险,返厂吧

楼主:
左下角的浆 正转一下 反转一下 转速特别低

网友E:
这种情况,楼主还是把飞机返厂吧

网友F:
电调的原因吧?

楼主:
无奈 返厂 感谢技术支持6的哥们耐心调试

网友G:
应该低空飞一下,看看旋停情况。

网友H:
我的也是这样子的,只能返厂,技术说是重新刷了电调固件解决了。

网友I:
解决了就好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