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06 KV2100的电机,可以用舵机延长线做电机和电调的连接线吗?

楼主(2014-07-14):
1806 KV2100的电机,可以用舵机延长线做电机和电调的连接线吗?不知道安数够不够?10A的电调。会烧线或者烧电调吗?

网友:
还是不要吧,舵机线不耐高温,很容易熔化造成短路
我以前用2.5平的音箱线当固定翼电机线,结果外皮都化在一起,还好及时发现没短路

网友:
工作电流小于3A的话可以

网友:
建议换成大一号的线

网友:
应该可以,我以前的XXD2204,用的就是舵机线做的延长线,没有问题。用的时候挑质量好的,铜线粗的。

网友:
很不好,电阻大,电流都浪费在线上了

楼主:
但是A1504电机可以。1504和1806KV2100电流差不了多少吧?

网友:
舵机线的质量也是各不相同的呀,如果碰到差的,中间的铜芯只有发丝般细,就要出问题了。如果你不嫌硬,普通的超5类网线分三根出来也比这舵机线强。

网友:
舵机延长线有粗有细,线的长度也很关键。
航模里使用条件都是超极限的。
下面摘录的:
中国国家标准GB/T 4706.1-2005规定的电线负载电流值(部分)
1平方铜芯线允许长期负载电流为:6A—-8A
1.5平方铜芯线允许长期负载电流为:8A—-15A
2.5平方铜芯线允许长期负载电流为:16A—-25A
4平方铜芯线允许长期负载电流为:25A—-32A
6平方铜芯线允许长期负载电流为:32A—-40A
注:上述的“平方”,指的是“平方毫米”
航空模型上是远远超过这个标准,其中一个原因是因为航模是短时工作。
导线的平方值可以数多少根铜丝,每根铜丝的直径,就可以算出来了。
搞航模不仅仅只是能飞,还要学一点知识。

网友:
为什么要用舵机线呢?用小号的高温线不就行了吗?开大油电流就高了,线就会发热,到时得不尝失。搞不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