难道我遇到了传说中亚拓500DFC的BUG了吗?

楼主(2014-07-14):
新买的DFC套装 没要3GX,  装的黄VB    在陀螺仪里面各个通道都是100的行程下, 升降舵会有干涉  下拉摇杆舵臂会打到传动波箱和顶到导轨最下面,上推摇杆舵臂会顶到导轨最上面,干涉很严重啊 顶得舵机都在动!!
  不敢飞啊,如果改小行程要改到70的行程才不干涉,但是飞机又很木讷了,   球头最早是上在金属舵臂的最里面个孔,干涉严重很了我又换在最外面个孔,但是解析度就很不好,而且还是干涉啊,求大神们给个解决的招。
     我现在是想是否能换个FBL的旋翼头能解决呢? 因为DFC的那个旋翼头都是控制死了的 照说明书上的调整没办法消除干涉啊!

网友:
换了也一样干涉,降低行程,没办法。

网友:
早就有耳闻了,只能降低行程的

网友:
把导轨的下端 用锯条切开     拉杆整体调短 可以完美解决

网友:
还好当初没入这个。。

网友A:
有必要这么大行程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必要这么大行程吗?

不是有没有必要那么大!是必须那么大知道吗?

网友:
500暴力3D视频网络满天飞了好几年, 实际飞行是没有必要这么大行程, 不信换了黄V8试试看~开开玩笑

网友:
网络传说的听听就好, 当真这世界就黑白了, 需要帮你找500暴力3D视频给你参考不? 网络一堆

网友:
请问一下你这套500尾舵机在VB上面找中立点之后退出设置重新上电尾舵机是否在设置的那个点上面呢??

网友:
升级成PRO就可以解决

楼主:
改短拉杆行程,我已经把球头扣拧到说明书的最低18MM了,现在我的拉杆长度是17。5MM

网友:
看来亚拓的500和600一个样都是 球头口干涉,不过600都能够妥善解决 我想500应该也可以 。都是K8或者VBAR 才干涉,换成MB是不是就好些呢?

网友:
飞起来就不干涉了。怕个毛。飞。

网友:
我是进来学习的!

网友:
关注 看看有没有好的解决办法

楼主:
我觉得换个MB 应该可以

网友:
我的也是一样!不过我暂时用不了那么大的行程,等用到了估计早换飞机了!

网友B:
在Vbar PRO版中的十字盘选项中,点博士帽进去,将舵机参数里边的距离数值全部调整成90.再看看会不会干涉。你的设置问题,跟飞机半毛关系都没有。

网友C:
这个是设计缺陷么'550L会不会有这个问题

网友D:
用不到那么大的行程吧

网友E:
500都这么老的飞机了,还有这种问题??

网友F:
升降舵上下推到顶是会干涉的。因为导轨槽长度短了点点,但是实际飞行不影响的,放心飞吧!实在要求完美就自己用锉刀DIY!

网友G:
只能说 VB不适合鸭子!高攀了,鸭子的官方指定陀螺仪 是3GX 我应该买套装! 我知道我错在什么地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