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灵俯仰控制-说说我的折腾经验和教训

楼主(2014-07-14):
我是精灵一代,用了飞越的狗台,为了加一个俯仰控制,费了不少的功夫,之前也看了好几位前辈的折腾经历,学了不少东西。我折腾下来的经验和教训总结如下:
1。精灵遥控器的那个电位器,大侠说了不好拆,我直接拿尖嘴钳把三个脚剪断了,然后焊上线;
2。前辈们都说要用自动回中的电位器,我也买了两个,感觉并不好用,换了不自动回中的,用过5k的和20k的,都可以;
3。飞越狗台用在精灵上,只控制俯仰就够了,按照大侠的说法,只接一根T线到飞控的F2就可以,不用接-线;
4。精灵1代的挂载重心靠前,飞越狗台要用专用的挂载板转接才行,但转接后,重心依然靠前,直接起飞,很容易倾翻,我已经因此损坏了狗3+的镜头,即使用图传平衡重心也不见效,建议各位新手用手抛手接起飞和降落吧,虽然麻烦,但保险了些,只是要注意别让桨打到了胳膊;
5。飞越狗台的俯仰角度控制,建议在软件里设定最大0,最小-90,这样就不会向上时经常拍到飞机的肚子了;
6。强烈建议新手买个电池的BB响!设定留有余地的报警电压,听到响声,果断降落,可以有效避免炸机呀!
以上是我用两只云台和三个镜头换来的经验和教训,与各位新手分享。

网友:
分享是一种美德

网友A:
我挂过狗三山寨云台,和qx10云台,重心靠前严重,qx10被摔狠了,,,后来自己改了一下,用精灵肚子上靠中心那个螺丝孔,然后比划距离用小电磨机又开了个孔.把螺丝用ab胶粘在新开孔上,安装时用螺母固定,,,重心就没问题了....

网友A:
现在纠结的问题是俯仰控制摇杆......

网友B:
我的的经验是调飞控重x心

网友:
飞控完全能承担重心的问题!

网友:
顶一个
顶一个

网友:
分享是一种美德,帮顶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的的经验是调飞控重x心

求解呀大神!!!!?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挂过狗三山寨云台,和qx10云台,重心靠前严重,qx10被摔狠了,,,后来自己改了一下,用精灵肚子上靠中心那个螺 ...

也想过这个办法,没敢动手。

楼主:
引用 网友A:
现在纠结的问题是俯仰控制摇杆......

遥控器上自带的那个摇杆基本没用,考虑用电位器改裝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