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固定翼入魔配置清单,不足的地方请大师补充及更正

楼主(2014-07-14):
本人小白一枚,没任何航模经验,就玩过一段时间四通的直机。本人自小一直梦想可以有自己的固定翼飞机,能够玩固定翼FPV,现在终于有机会去实现自己的梦想了,所以在论坛上潜水3周后,终于有了自己的第一套配置方案。可能有些地方不合理,还请老师们多给点建议。

控+接收+控电:白色D10 右手油门 + RX1002接收。 来自淘宝 野鞋子 套价779 包邮
空机: HJW 塞斯纳EPO, 来自淘宝 HJW 价格148 快递22
电机:  XXD A2212 KV1400 焊好香蕉头 来自淘宝 HJW 价格41
电调:好盈天行者40A 带香蕉头焊好发货 来自淘宝 Week Eight 价格65 运费6
舵机辉盛 SG90 9g舵机 *4  + 银燕EMAX 12g纯金属齿微型舵机 ES08MA*1 来自淘宝Week Eight 价格9.8*4+17.5 = 56.7
平衡充电器: UNA6 PLUS + 30A电源 来自淘宝 Week Eight 价格 438
电池: ROC 3S 2200ma 25C *4 价格85*4=340 运费12
浆:黄色 8060桨*5  来自淘宝 Week Eight 价格 5
舵脚:舵脚+1mm夹头*6 价格0.65*10 = 6.5

其他配件疑惑:电显报警器需要吗?要几个?派什么用?
                    香蕉头要多买几个吗?大概多少个?
                    T插是什么东东要备吗?
                    热熔胶枪要吗?
                    Y线,魔术胶带要吗? 碳杆要吗?
                    还有什么东西配件或工具是我需要购买的,请各位老师补充。

网友:
你所疑惑的都是要买的,另外还要再加一套工具。

网友:
尽量挑一家买,省邮费

网友:
我也是刚入魔的,谈谈自己的配置和体会:
一、固定翼配置
    空机:小赛182(1.4M)空机  EPO材料
   遥控:天地飞08X   现在价格便宜了,*宝上价格也就6百元左右,关键是一次到位,可以以后飞FPV拓展,不过如果你银子充足,更高档的也未尝不可!
   电机:原厂3536 KV900
   桨叶:11*5.5
  电调: 刚开始用的好盈天行者40A,但用了2个都坏了,现在用的中特威40A,感觉还好,关键是调整电机转向时不用开机调电机线,而是直接通过开机设置完成,非常方便!
  电池:开始时用的巴毅3000MAH,现在提升用巴毅4400MAH,感觉不错,飞PFV时准备上5000MAH或10000MAH。
  充电器,不用说了,B6,不错,用的挺好。
  舵机:银燕9g 价廉物美,最好多备3-4个,东西不贵,关键时候换件可以用的上。
电显报警器:推荐使用,也就几元钱的东西,插在电池上,上机前可以检验一下电池是否满电,另外在视距内飞行,当电压低于3.7V时,蜂鸣报警,提醒降落。
控电降压线:如果控电用5#AAA碱性电池,需要4对8支,耗材成本高,改用锂电池控电,使用时间长,关键可以重复使用!
失控追踪器:串联在副翼舵机上,通电后当连续30秒没有动作,报警器会蜂鸣报警。特别是在飞机坠毁,迫降后,循迹找机有声音提醒,更为方便高效!
Y线,延迟线,硅胶线,香蕉插头,T插:这些常用品需要备用些。
常用工具,热熔胶,胶枪,夹头,泡沫胶,螺丝批子,内六角,电烙铁,拉杆,碳管,碳片,魔术贴,电机座,舵机座,轻木片等等!
二、回答你的问题
    1、电显报警器需要,一个就可以了。
    2、香蕉头需要配3对,(电机与电调连接使用),如果你有电机延长线,还需要多配3对,小东西不贵,我建议你一次买10对!
    3、T插是电池和电调连接使用,配个5个以后用的上。
    4、十多元的热熔胶枪那是绝对要配的,除非你是土豪,飞机坏了用补、修,直接换新的。我用的是20W的,建议可以配40W的,选个好的耐用的,我的胶枪就是杂牌货,老是扳机松扣,常常拆机修。
    5、Y线,魔术贴,碳杆可以少配些,主要是维修和配置飞机用。Y线买个3、5根,魔术贴1M,合适用的碳杆1M够用了。
   你现在先把这些耗材,配件,零件用品买齐,让后根据自己维修飞机耗材的情况在补充相应的配件!祝你飞的快乐!

网友:
182可以fpv?

网友:
电显要的,看电压方便。香蕉头三个,T插是电池和电调连接处的,按电池数量买。热熔枪修飞机的。那三样都要

网友:
楼上说的很清楚了,赞同

网友:
疑惑的都是需要的,还有其它的且飞且增加

网友:
这个配置下来,电调有点浪费把
8045的浆,有点小把

网友:
初入魔似应选好小子1000.。且应选口碑好的大众品牌,新手不要贪便宜买小众品牌。

网友(2014-08-25):
控有点贵了,去淘宝海龙王模型店,里面很全,要啥有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