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飞500用3300电池的大虾么?请教下

楼主(2014-07-14):
如题,本人菲耐EVO500原来用2600电池飞的还可以,自从上了3300电池后问题不断,最首要的是手感变了,侧摆很不爽总是很笨重的感觉远远比不上2600电池。而且机子重了锁尾明显变差。这点重量差很重要吗?
不知道有玩3300电池的也是这个情况否?

补充一点,续航时间也没见怎么增加

网友A:
我用3300和3500mAH,不过,我只飞航线,所以,觉得挺好的,稳……

网友:
电池的问题应该不存在

网友B:
3300的电池比2600的要重50-100g,会导致重心比原来考前,EVO电池位置可以调的,靠后点放应该就行了

网友:
evo 的标准舵机吧,又重了不少~

网友:
别忘了考虑电池的放电性能,这个电池放电性能是不是弱了点?

网友:
对于500级别的,这点重量差还是不可小看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用3300和3500mAH,不过,我只飞航线,所以,觉得挺好的,稳……

飞航线挺好的!
不过要飞一下3D才知道

网友:
我 425 (500ESP) 或 425 改 470(EVO) 都是飛 3300
基本上沒什麼問題, 2600 也有飛,
但我 2600 只操到剩最後一顆了,這顆退役後就不再導入 2600 的電池了

鎖尾問題,我覺得是新齒比的通病,說正格的,新齒比的軸傳比老齒比的皮傳還不靠譜

楼主:
3300电池570克,2600电池430克,相差140克。

网友:
有人用过,略微重了点不太灵活

楼主:
引用 网友B:
3300的电池比2600的要重50-100g,会导致重心比原来考前,EVO电池位置可以调的,靠后点放应该就行了

重心是可以调节没问题的,不过说实话机子重了震动会加大影响到3轴

网友:
貌似我们这的变态人都是用3300飞的500, 都是暴力份子,转速很搞,虫子电机你们懂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重心是可以调节没问题的,不过说实话机子重了震动会加大影响到3轴

震动大跟机子本身重量真心没太大关系,多半是轴承,同心率之类的机械问题,可以调节好的

网友:
我是来学习的!

网友:
我就是用3300的!不过只有一块,照样飞航线,温柔小翻也行,不过就是头罩带不上!续航时间悬停能飞10分钟!我的2500的花牌悬停8分钟下来还有3.65的电量,缓一会就到3.72左右了!不过是悬停曲线下!

网友:
确实这样,一百多克对500影响挺大的。手感要一样,上高压舵机可能会好点,反正我Mini舵机很吃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