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各位大神,经常出差或外地旅游,有什么便携的充电器可以推荐吗?

楼主(2014-07-14):
准备外出旅游,原来的二手拆机大功率电源性能不错,可惜体积太大、重量太重,有没有轻便的电源推荐?先在此谢过!

网友A:
6x80c,内置电源版80wb6

楼主:
引用 网友A:
6x80c,内置电源版80wb6

刚查了下资料,功率有些小,我的电池都是6S的,5000mah,充电太慢了些。

还有哪些功率大些的?谢了

楼主:
思科达新品 中文版触摸屏X100 或200的如何?也带内置电源。100W或200W,充6S电池,速度稍快点。

就是不知道有没有人用过,看评价似乎一般,充电不准。有其他评价吗?

网友:
306b感觉挺小巧的

网友B:
pl6或者pl8,配一个efuel 24v 1200w电源,可以30a充电,超爽。或者eos720i充电器,500w一路的双路充电器。

楼主:
引用 网友B:
pl6或者pl8,配一个efuel 24v 1200w电源,可以30a充电,超爽。或者eos720i充电器,500w一路的双路充电器。
...

谢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