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Pixhawk无法通过3DR数传连接电脑

楼主(2014-07-14):
我的Pixhawk四轴650飞得很好,但问题是,试图用3DR Radio将其与电脑上的Mission Planner连接时,总是显示连接超时,不成功。
可以肯定不是3DR的问题,因为用同一套3DR连接APM就很顺利;也可以肯定不是连线的问题,因为我仔细阅读了Pixhawk线序图,并且得到雷家的证实,下图就是雷家给的接线图,和我的接线一模一样。并且,按照卖家的要求,将3DR接上PIX后测电压,都正常(正负极间5V,信号与负极间3V)。

哪位大侠碰到过类似问题? 何解? 是否可以判断是PIX的问题?

恳请赐教。

网友:
这么牛的装备

网友:
试试重新上电一下试试

网友:
1、不接OSD试试
2、检查二个3DR版本是否一至。

网友:
TX RX是不是反了

网友:
数传要接Telem1,PC端波特率设成57600

网友:
数传要接Telem1, PC端波特率设成57600

我也是刚接触Pixhawk,前天刚试了数传.你按上面方法应该没问题的.

网友:
同意楼上,数传的接口是和GPS接口并排的

网友(2015-06-03):
我的也连不上,前一天连还是好好的,之后就不行了,用数据线连就一切正常,换在apm上也正常,就是pix上面就不行了,楼主解决了吗?

网友:
导致我校罗盘。…不说了,泪啊

网友:
3dr里面的有个参数需要由64改到128

网友(2015-09-16):
PIX 默认TEL1口的优先级高于TEL2口,当TEL1口RX连接有设备的时候,将不接收TEL2口的数据,所以TEL口不要链接RX就可以了(OSD链接RX也没有什么用,因为OSD并不发送数据)

网友:
我也一样的问题 APM正常使用,用到pix就链接不上,有时候偶尔能连接上,接线什么肯定没问题,不知道怎么搞

网友A:
楼主怎么解决的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楼主怎么解决的啊?

你的APM连不上电脑的问题解决了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你的APM连不上电脑的问题解决了吗

我的APM好的,pix数传连接不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的APM好的,pix数传连接不上

那pix解决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pix解决了吗

没解决,我重新再买个数传试试

网友:
这个问题啊,不关数传的事,OSD不要链接TX就行了,也就是PIX的 TELEM的RX不要接线,因为PIX默认TELEM1的优先级高于TELEM2,如果TELEM1的RX链接有设备(一根线也算),PIX就不接收来自TELEM2的数据。反正OSD也不发送数据,就没有必要链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