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小子用尾舵转弯时,掉高严重

楼主(2014-07-14):
好小子用尾舵转弯时,掉高严重
特别是风比较大的时候
怎么处理

网友A:
舵打的不要太狠,反应过度了要及时纠正

网友B:
转弯半径大点

网友C:
楼主你舵量给太多了。。

网友D:
这类上反角小展弦比也小的飞机不宜用方向舵转弯,方向舵只用来維持侧风飞行,转弯还得用副翼。

网友E:
转大弯,保速度,拉升降。
陈伯

网友F:
飞高点再转弯,不掉到地上就行了

网友G:
转大弯,保速度,拉升降。

网友H:
要修舵的把!!

网友I:
应该用副翼把!

网友J:
方向尽量少用,用副翼来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