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遥控器是什么问题啊

楼主(2014-07-14):
这个遥控器是esky的,开机的时候对频的红灯先闪烁几下,然后恒亮。可以正常使用。
现在的情况是,不知道为什么现在开机的时候,对频的红灯不闪烁直接恒亮,而且亮度
好像也不如没有问题之前亮,现在没法使用,遥控器和接收机连不上。重新对频也没法
实现,这是什么问题啊。知道的朋友给说下,谢谢

网友:
电池还有电吗?灯变暗或许是电池不行了

网友:
你这应该是6通遥控器怎么变成4通遥控啊,还有正常情况下是开机先闪烁红灯在恒亮,esky只要接收是好的插上即用不需要对什么频。

网友:
电池是不是还有电啊?换个电池看看!说真的!就这个控,换是我直接换控了!

网友:
电池没电

楼主:
这个控是我同事的,他的飞机摔了,我帮他修的。不是电池的事,先前也考虑是不是电池电量的问题,所以接了6V的BEC电源,遥控器电量显示满电,问题依旧。

网友:
等高手来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