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地飞9二代问题 标题要长长长~~~~~

楼主(2014-07-14):
楼主用的是天9二代,买了个小WFR04S接收,插在MINI兔斯基小四轴上,解锁后居然发现副翼和油门通道反了= =是什么情况??副翼往左打油门增大,往右打油门减小,油门通道则控制的是副翼= = 在遥控器的设置里可以调整过来么?小四轴的接收机插口是固定的,通道不能对换= =
跪求各位大神求解决办法

楼主:
说明书上只有美国手、日本手的设置可以换通道,但没有副翼、油门对调的= =

网友A:
把接收机通道线对换一下就行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接收机通道线对换一下就行了吧。

小四轴的接收机插口是固定的,通道不能对换= =

网友:
想办法把接收通道线换一下

网友B:
您好
检查一下看在摇控器的监视器中油门与副翼是否是反的
没有反的话就需要你小四轴接口位置

楼主:
引用 网友B:
您好
检查一下看在摇控器的监视器中油门与副翼是否是反的
没有反的话就需要你小四轴接口位置

您好,我检查了小四轴油门接口确实插在接收机3号接口上,不可能和副翼弄错,而且小四轴的接口都是固定在飞控上的,不同通道不能对换。
那遥控器上可以改变摇杆对应的通道么?

网友:
你小四轴的问题 换一下吧

网友:
或者拍几个照片上来看看

网友:
那监视器中打摇控器各通道是否是对应通道

楼主:
谢谢各位!!今天买了杜邦线,重新接了一下各个通道,发现方向、油门、副翼全部乱套了,重新接了之后终于可以飞了!
激动啊

楼主:
现在买了杜邦线重新接过通道之后可以了~

楼主:
就是样子丑了点,不过不影响

网友:
这个还是等专业的人解答把!

网友C:
我新手,想玩fpv《总花费5000左右吧,没打算过W》想先买个遥控一步到位!但现在遥控决定不了用哪个~天8,天9还是别的好纠结。哪个师傅给推荐下啊~ 是我是我还是我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新手,想玩fpv《总花费5000左右吧,没打算过W》想先买个遥控一步到位!但现在遥控决定不了用哪个~天8,天9 ...

9   标题要长长长~~~~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新手,想玩fpv《总花费5000左右吧,没打算过W》想先买个遥控一步到位!但现在遥控决定不了用哪个~天8,天9 ...

抱歉,我主要用的是JR的控,对天地飞没有太多研究和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