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M2.8如何选配GPS模块

楼主(2014-07-14):
最近刚上了个APM2.8飞四轴,选用了原配的GPS模块,标识Ublox GPS MOdule V2.0,该模块大小为50mmX50mmX11mm,重量约为27克带线时.
调试时发现该模块搜星效果还可以,但是波特率为57600,原始的,传输协议为nmea,经使用U-center软件并经改接线调试后,不能永久定义在UBX协议下,而是每5次传输后会有一次跳回nmea协议.然后再回到ubx下工作,在地面站软件件是会时不是的出现警告提示,长时间同一地点检测发现该GPS由于是不断的重新定位.误差能达到8米以上,所以使用APM2.8的时候悬停会出现一侧漂移的问题.无法定位准确.目前正在试着换用别的GPS模块,也就是说原配的模块可能存在很大的问题,也可能是工程样板机.新手买的时候要问清楚了是那个版本的,是多大体积和重量的.
     在使用U-center软件时,右下方指示协议的框会不断切换.
     这个GPS大家在选用时一定要小心些,不大好用.

网友:
刚买了个35mm有缘天线超级大的GPS估计会好很多吧

网友:
我的就是这款gps,用起来确实有过不稳定的现象,希望有牛人可以解决,也许是心里作用,飞的时候总是压力山大

网友:
冷启动20分钟慢慢才稳

网友:
看你这款GPS也是带EEPROM掉电存储的,且GPS模块和雷家等用的也是neo 6m 001 ,按理说不会出现这样,莫非是GPS的RX到APM的接线有问题,APM会发送数据给GPS把协议修改为NMEA的,或者是板子EEPROM部分有问题!

网友:
刚到货的APM2.6紫色版,测试的时候还是两个模式跳,以前买的单GPS M6的,也跳,看来是必须跳的

网友:
对小作坊出品的产品要求不要太高

网友:
选择外置罗盘的GPS,最好是在买2.8APM的那家配GPS比较合理

网友:
已经出到2.8了?

楼主:
经过参数设置,现在已经可以用了,改制方法是联接线的外皮剖去一点,搭接焊上跳线,联接USB转TLL模块,联接电脑用U-能center7调试.将原有的57600波特率改为38400,将频率改为5HZ,另外将GPS改为冷启模式,修改后保存.另上就是这个GPS在使用前要先上电半小时后,再次联接效果会好些,个认为这个GPS上的电池可能是总处于供电不足的情况.或者说电池的保持能力比较差一点.

网友:
那把这个上面的电池换为电脑主板上的电池应该好用些吧

网友:
感觉是电池问题,有后续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