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6充镍氢电池怎样设置充满后的截止电压?

楼主(2014-07-14):
请教各位大神
8节镍氢电池串连后接在B6上充电,怎么找不到设置充满截止电压,也找不到设置电池的个数?求大神指点

网友A:
不用的,就镍氢,第一个C开头,充就行了,自动停,劝你,如果是普通充电电池,还是不要超过0.5A

网友:
我也不明白

楼下的普及下

网友B:
默认2小时自动停

楼主:
引用 网友B:
默认2小时自动停

我已经把2小时和5000ma上限关闭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用的,就镍氢,第一个C开头,充就行了,自动停,劝你,如果是普通充电电池,还是不要超过0.5A

来自安 ...

那怎么我充8接电池充到11.6V还没听?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怎么我充8接电池充到11.6V还没听?

我也是,要充到十二点多,摸它有点发热了,就差不多满了。。。但拆下来用bb响一测,也就十一点多或者十点多,也不知道为什么

网友:
这个我常充,开0.4A,充满会自动停的。

网友:
BB响应该不如B6准。

网友:
学习中~拿分走人

网友C:
镍氢电池靠检测负压来判断电池是否充饱,充饱的标志一是出现负压,二是电池的化学能转化一部分热能(一般约40~60摄氏度)。不象锂电池有个固定的截止电压,不过充饱大致的电压约为1.43V左右,差别还比较大,不象锂电池充饱4.20V+/-0.01V。

楼主:
引用 网友C:
镍氢电池靠检测负压来判断电池是否充饱,充饱的标志一是出现负压,二是电池的化学能转化一部分热能(一般约 ...

也就是说8节电池充满应该不超过12对吧

网友:
一般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