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 Devo 10 混控问题

楼主(2014-07-14):
小白 新入了个 Devo 10

      想请教下各位大神  Devo 10 可否设置这样的混控:  当油门通道在50%位置的时候左右打方向通道(和油门通道在同一摇杆)可否实现在不影响原方向通道输出的情况下带动某个旋钮通道的输出同步输出(类似Y线)

     在此表示感谢

楼主:
就是 只在油门50%的时候  某个旋钮通道的输出 同步 方向通道输出   油门在其他位置不同步

网友A:
是要搞云台混控吗?
貌似不行。
我是说刷过机后。

网友B:
刷过机后绝对可以,只要把需要的通道的输入设置为方向摇杆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要搞云台混控吗?
貌似不行。
我是说刷过机后。

你的意思是 刷机后就不可以吗  但我是新控 没刷过机

楼主:
引用 网友B:
刷过机后绝对可以,只要把需要的通道的输入设置为方向摇杆就可以了

大神  如何 刷机啊  是否 刷完 就能实现 这个功能了啊

网友B:
引用 楼主:
大神  如何 刷机啊  是否 刷完 就能实现 这个功能了啊

设置一个虚拟通道,输入为油门,3点曲线,-100,1,100
然后再你需要的通道设置一个混控,输入为方向,开关为之前的虚拟通道,这样当油门在50的时候方向舵可以输出到需要的通道,当油门低于或高于50的时候该通道的输出为保持状态

楼主:
引用 网友B:
设置一个虚拟通道,输入为油门,3点曲线,-100,1,100
然后再你需要的通道设置一个混控,输入为方向,开 ...

大神啊  能说具体点吗   本人刚接触这个  原厂固件就能实现吗   如何  设置虚拟通道?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神啊  能说具体点吗   本人刚接触这个  原厂固件就能实现吗   如何  设置虚拟通道?

原厂固件没用过,估计程式混控可能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