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拓600E求高手解救

楼主(2014-07-14):
我的亚拓600E炸过一次,复活了,换了4035-500蝎子电机,尾轴(原来多少齿现在就是多少齿 )换了,小齿盘换了(原来多少齿现在就是多少齿),现在急速拉正螺距,尾巴往右跑,VB,和MB陀螺仪都是这种情况,感觉锁不住尾,调感度到95了都没有用,把大小浆拆过,没有震动,非常顺滑,求高手解救

网友:
尾部补偿多一点

网友:
电调后置,这算法拉利的启发咯?

网友A:
如果只是MB这样的话八成是尾舵机补偿设置反了,VBAR出这种情况的话,看跑多少了,要是偏的角度很小,那就是机械或者是感度问题。如果猛推螺距跑的厉害,那一定就是机械问题了。 你说大小桨都拆了才没有震动,你试试装上尾桨,绝对震动很大

网友:
楼上正解,而且有可能是尾中联或尾桨夹轴承有问题。

网友:
而且有可能是尾中联或尾桨夹轴承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只是MB这样的话八成是尾舵机补偿设置反了,VBAR出这种情况的话,看跑多少了,要是偏的角度很小,那就是 ...

安装了小浆,没有什么震动,但是我摸着MB,有一点点麻手,请问,你可以帮我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安装了小浆,没有什么震动,但是我摸着MB,有一点点麻手,请问,你可以帮我吗?

MB是很抗震的,油机都HOLD住! 震动引起的可能性比较小。建议你先把尾舵机补偿设置反向试一下先

网友:
中立点没调好,尾桨对折朝上量下距离,还有左右行程、转速都看下对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