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装机时舵臂垂直主轴,大桨螺距为0的问题

楼主(2014-07-15):
rt,新手请教。有些问题自己一直没想明白,请教下大家:装机时,在舵机中立点的时候。舵臂一般尽量水平,垂直于主轴,连杆同主轴平行/大桨夹同十字盘之间的正反连杆垂直于舵臂,同主轴平行
以下是我的疑问:

1.此时,大桨是否要求0螺距?

2.开控调机,油门曲线一般0 70 100,那么螺距曲线常规模式下该如何根据机子设置呢?有的调机贴说油门中立点时0螺距,但又怎么和第一个问题挂钩呢?

第二个问题有朋友说按照说明书建议的设置即可,我想每个机子的物理性能不一样,应该根据实际来调整吧,尤其第二个问题,这个问题困惑了我很久,有模友能详细解答下,或者说明此部分的步骤吗,不甚感激!!

网友A:
这么说吧,舵臂水平的时候对应的的确应该是0螺距,最上时候对应最大螺距,最下对应最小螺距(比如正负10度)~~但是这个只是在调整的时候
当你设置油门螺距曲线的时候,如果你油门杆中立位置时候依然0螺距,那飞机可能飞嘛??所以这个时候肯定会在控上,把对应这时候油门杆位置时候,螺距到3度之类的~~
也就是说默认螺距曲线是一条45度斜线(控里能看到),一头最大一头最小,对应油门杆最低和最高位置~~~但是用这个设置基本不能飞…所以才会调整螺距曲线,把最低调整到比如-10%,中间比如30%,最高80%~对应的油门比如0 70 100~就成了0油门时候是-1度螺距,70油门3度螺距,满油门8度螺距~和调机时候的一点都不冲突~~
但是具体多少合适,这个得看电机电调的配置什么的,大家通用的可以用,但是最好还是要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微调

楼主:
感谢回复,现在有点明白了,另外我在装机时舵机不是要找中立点吗,这个跟油门遥控杆在不在中点有关系吗?毕竟油门大小和螺距关联

还有一个疑问:比方说我油门最低时,螺距是-10度,正常我要求-1度,此时控里面调整螺距曲线最低点的大小,机子螺距是否也会发生变化,直到我能用螺规矩量出她是-1?其它+3 +8等等如同

网友:
舵机中立点跟油门遥控杆在不在中点没有直接关系

网友:
看你用什么陀螺仪,如果是无副翼的,里面有中立点调整那一项,那个地方要求舵机臂水平,0螺距。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么说吧,舵臂水平的时候对应的的确应该是0螺距,最上时候对应最大螺距,最下对应最小螺距(比如正负10度 ...

你好,能解答下我三楼的疑惑么。设置曲线时,油门摇杆要置中么,还是处于别的位置?谢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感谢回复,现在有点明白了,另外我在装机时舵机不是要找中立点吗,这个跟油门遥控杆在不在中点有关系吗?毕 ...

会发生变化,而且一定会发生变化,所以这时候需要用螺距尺套在旋翼上测量对应位置的螺距大小~~但是注意,测量的时候油门杆一定也要在相应位置,因为你是需要知道在那个油门位置时候,螺距的大小啊,你油门杆位置丢在最低位置不动,死命去调油门杆中立位置时候的螺距曲线位置,怎么可能看到螺距有实际变化?

就是说你要调最低油门杆位置的螺距,油门杆就要在最低位置,一边调一边就能肉眼看到螺距在变~~同理把油门杆推到中立位置,调整那个位置的螺距直到你从螺距尺上读出的数据是你需要的数值~类推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会发生变化,而且一定会发生变化,所以这时候需要用螺距尺套在旋翼上测量对应位置的螺距大小~~但是注意, ...

非常感谢你的热心回复,这些对我很有用,晚上回去就试试

网友(2019-06-19):
油门曲线与零螺距无关,这么理解吧,当你的螺距在中点为0度时,油门力量为70%。当然,你可以把油门曲线修改为任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