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大疆NAZA H到底支不支持FUTABA SBUS

楼主(2014-07-15):
昨天特意跑了100公里去找人调机,手上用的3个接收机都是7008SB的,就又买了个6208SB接收机,结果6208SB同样不支持SBUS连接,打电话到大疆南京的售后去问这个问题,被告知他们培训新员工的时候同样碰到这个问题无法解决,只能暂时使用普通连接方式。再拨通大疆公司技术支持,告诉我是我遥控器设置问题,对,我是新手不会设置,所以从上海跑到太仓去找小罗,人家得了那么多奖,连个遥控器都设置不来?最后只能用普通模式连接,算是首飞成功。但是还是想和大疆确认一下,到底哪个型号的FUTABA接收机能够用SBUS连接NAZA H?

网友A:
前两天也与到同样问题,结果也是用传统接法搞定。

楼主:
引用 网友A:
前两天也与到同样问题,结果也是用传统接法搞定。

现在看来SBUS也只是方便理线,功能上SBUS占用了8个通道,而传统接法只占用7个通道。(以上为个人理解不正确请指出)

网友B:
不是人家不想告诉你 ,确实用H的人并不多,我可以告诉你,支持,因为我装了H控之后就炸机,对H控有着深刻的理解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是人家不想告诉你 ,确实用H的人并不多,我可以告诉你,支持,因为我装了H控之后就炸机,对H控有着深刻的 ...

确实用的人不多,现在飞了6个起落,都是高空远距离飞行,虽然没炸,但是心里始终没底,不知道哪次就炸下来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确实用的人不多,现在飞了6个起落,都是高空远距离飞行,虽然没炸,但是心里始终没底,不知道哪次就炸下 ...

哥们是怎么炸的 分享下

网友C:
支持的,我一直用的

网友:
就是没事爱炸机

楼主:
引用 网友C:
支持的,我一直用的

你用的是什么型号的接收机?7008 和6208我都用过 不行

楼主:
谢谢,我去试一下,现在插满线,理线麻烦。

网友(2019-01-09):
你的问题解决了吗?我也是同样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