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看出来性能跟Naza、X4P之类的差别吗

楼主(2014-07-15):
先说飞控吧,自己写的:
角度限幅:30°
角速率限幅:100°/s
水平速度限幅(GPS下):4m/s
垂直速度限幅(非手动下):4m/s

再说机体配置吧:机架:DJI F550,其中有一根机臂是山寨的,具体哪家不知道,比原厂软很多,振动较大,机架下勒死狗绑了XA的起落架
电机:朗宇V2216,KV800
电调:1、2、4、5电机用好盈天行者20A,3、6电机用DJI 30A
桨:APC1038
电池:酷点3S 5200

评价下硬件配置:桨型不对,因为1047桨用没了,1038还剩一些,就凑合着用了;电池应该用4S,桨距变小,应该升压来提高转速降低电流,这几块3S都旧了,频繁大机动极限打舵的话油门推到顶都很难把飞机拉起来,不过也凑合着用吧。
视频介绍:主要测试机动时飞机的动态性能,视频中所有大的倾斜均为对指令的正常响应,小的抖动为控制问题(不过看上去不容易发现,我飞的时候感觉偶尔会不太稳,不知道大家能不能发现)。由于测试中使用的模式是角度增稳,高度不增稳,加上电池不行,机动过程中必须经常轰一下油门以保持高度,这时候机体振动肯定增大,正好也验证下控制器的稳定性。2’50’’到4’为GPS模式,测试的这地方干扰较大,GPS搜星不容易,且质量较差,人品好了有段时间会比较稳定。就这些了,上视频,欢迎提出改进意见。

网友A:
高手,很强大!希望LZ做一批出来优惠些造福模友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高手,很强大!希望LZ做一批出来优惠些造福模友吧。

您客气了,多谢支持,后面有机会我做套简化版的。

网友:
对于我们这种新手来说太牛了

网友B:
你用得是那一种飞控?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用得是那一种飞控?

自己写的

楼主:
目前这个飞控平台成本较高,用于验证,待所有功能测试完成了我试着做个简化版的

网友:
很有技术水准,厉害

网友C:
naza操作上要求低一些,X4P手动飞行操作要特别的小心了,一不小心油门过小电机停转,结果是直接空中掉下来,我炸2次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naza操作上要求低一些,X4P手动飞行操作要特别的小心了,一不小心油门过小电机停转,结果是直接空中掉 ...

naza我用过,确实不错,但稳定性不够,X4P没用过,但看论坛里面分享的经历应该是功能安全性不够。我这个目前安全性上在测试中还没出过问题,性能上也正在优化。

网友D:
楼主这个是传统的四元数搞法么,还有为啥你的平台比较贵呢?
角速度100是不是太慢了...你是不是整了个最大300°/s的陀螺仪啊?
cc3d的能到360°/s,那个玩穿越超级爽。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这个是传统的四元数搞法么,还有为啥你的平台比较贵呢?
角速度100是不是太慢了...你是不是整了个最大 ...

DCM和四元数都试过,差别不大,DCM在特定角度会有奇异值但瞬间状态影响不大。限幅到100°/s只是为稳定考虑,我的思路主要是考虑安全可靠,也试过不限幅的,差不多可以1秒完成空翻。平台贵是因为现在主要是验证算法,传感器用得都比较好。

网友D:
引用 楼主:
DCM和四元数都试过,差别不大,DCM在特定角度会有奇异值但瞬间状态影响不大。限幅到100°/s只是为稳定考 ...

您是用四元数PI叉乘进行修正的吗,若果是的话那磁场干扰就很麻烦了,不知您是如何解决的呢?
感兴趣您用的什么传感器,可否透露下。
ADI的加速度计最高分辨率才1mg,靠谱点的陀螺仪最大量程300°/s,一不小心超量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您是用四元数PI叉乘进行修正的吗,若果是的话那磁场干扰就很麻烦了,不知您是如何解决的呢?
感兴趣您用 ...

我是用了两路解算,其中一路单独用来解算航向,这样可以保证磁罗盘受干扰姿态也不受影响。DJI的姿态里面有磁罗盘和GPS参与解算,精度是提高了,但可靠性会降低,我觉得这样不利于安全飞行,这种方案也是我跟几个朋友一致认可的。ADI的陀螺仪多数确实量程小,通过对运动状态限幅来解决超量程问题。如果只是为玩得爽那没必要用太好的,6050就够用了,零度应该用的就是6050这个级别的,也挺好的。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是用了两路解算,其中一路单独用来解算航向,这样可以保证磁罗盘受干扰姿态也不受影响。DJI的姿态里面 ...

您这个思路很新颖哦,是一路只用加计进行修正、一路只用磁计修正吗?
仅加计修正四元数时,陀螺仪Z轴数据没有被修正,那么陀螺仪Z轴常值误差一直被积分,这不会对姿态有什么影响吗?
还有我想做一个超灵活的穿越机机玩,我这个人有点完美主义,希望您给推荐个高性能的加计和陀螺仪,谢了!

网友:
前来膜拜

楼主:
引用 网友D:
您这个思路很新颖哦,是一路只用加计进行修正、一路只用磁计修正吗?
仅加计修正四元数时,陀螺仪Z轴数 ...

两路解算的一路输出滚转和俯仰角,另一路只输出航向角,控制的时候除非带位置控制,其它模式都只控制偏航角速率,测试发现姿态模式悬停个1分钟也漂不了几度,几乎没有影响。灵活性实际跟算法有关,跟传感器关系并没有那么大。APM和MWC使用的是不同控制方法,都偏向灵活机动,AutoQuad的方法则偏向稳定。小机子电机臂硬一点,整体刚度强,低频噪声小,振幅也小,电机KV值选高一点的,6050这个级别的绝对够用,暴力飞应该没问题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两路解算的一路输出滚转和俯仰角,另一路只输出航向角,控制的时候除非带位置控制,其它模式都只控制偏航 ...

两路修正解决了磁场干扰姿态问题,仅加计修正的时候虽然gx、gy的漂移被修正了,但gz的零偏不断地被积分并且加在四元数上,可能会使四元数出现奇异,最终的结果可能是单精度浮点数都没办法保证四元数存储精度。如果是这样的话,短时间不会看出什么问题,或者说gz零偏不太大时很难看出问题,但我总觉得这样做不安全。我只是直观地这么想的,没法证明对错。我试过9250,其中加计噪声“太猛烈”,±2g量程,低通大概100HZ滤波时,静止时数据峰峰值经常到250,invense官网也有老外反映这颗传感器噪声过大。
我打算陀螺仪用美信的,加计我在犹豫是用adxl362还是LIS3DSH,一个是12bit分辨率一个16bit,但是总感觉ad的东西靠谱点,实在是纠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