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轴生锈问题如何解

楼主(2014-07-15):
家里一架450L,买了2星期左右发现十字盘以上的这部分主轴有点生锈了。后又入了700L,因为也怕主轴生锈,就用WD40和终点线的自行车链条油擦了一遍主轴再安装,现在同样2个星期又锈了,这个要怎么解决呀?也没碰过水,最多装的时候有点手汗吧。

网友:
换一个就好了

网友A:
用那种极细颗粒的金相砂纸打磨一遍(主轴拆下)就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那种极细颗粒的金相砂纸打磨一遍(主轴拆下)就可以。

非常感谢,但是又方法防锈吗?大家的飞机都是这样的吗?

网友B:
有一点锈正常,特别是夏天潮湿,你就算处理了也会再生锈,只要不影响顺滑就直接飞吧,实在不行就换主轴,有一个方法我用了很多年,用清量化的车用避震油擦拭,然后用纸巾把多的擦去,这样长期保养就会好很多。

网友C:
用油擦,然后要飞的时候把油擦干。就像木仓用油一样,不过用的时候要擦干净。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一点锈正常,特别是夏天潮湿,你就算处理了也会再生锈,只要不影响顺滑就直接飞吧,实在不行就换主轴,有 ...

非常感谢,原来大家都是一样的,那我就放心了,多上油就是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油擦,然后要飞的时候把油擦干。就像木仓用油一样,不过用的时候要擦干净。

我也是怕多上油,轴承粘灰,损坏轴承。

网友:
技术回帖,学习了!

网友:
非常感谢,但是又方法防锈吗

网友:
只要是裸露件必然会生锈,不用纠结

网友:
我的也会生锈。。。但450就不生锈,看来山寨主轴还是很靠谱的!

网友:
没办法'烧钱航模

网友D:
亚拓700的主轴就是容易锈,JR的没有这种现象。

楼主:
引用 网友D:
亚拓700的主轴就是容易锈,JR的没有这种现象。

亚拓的都容易锈,X5的就很好,一点问题都没有,不过亚拓的东西精度确实高。

网友:
亚拓的单向轴承油,涂一点很不错~

网友:
多飞,想锈都不可能了。

网友:
我的经验是装之前用带的润滑油涂一次,薄薄的一层就好。

网友:
我都涂一层薄薄的润滑油

网友E(2014-08-15):
正常,其实主轴尾轴都该上点油,一防锈,二润滑,三减少磨损。我们玩航模都要定期保养清洁,不能偷懒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