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胖装机问题(电调,舵机干扰)

楼主(2014-07-15):
载机为天X力小胖,装完之后发现问题,V尾两个舵机会随着油门加大变化,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V尾我是接了个好盈的混控器,靠近尾部电调电源线有点长,会不会是这原因,还是接收的原因?还有个问题,我是共用电,使用了一个稳压给图传和摄像头供电,但是地面测试下来没几分钟温度就很高,上天了心里有点没底啊,暂时打算外置到机身下方,不知道会不会奥一些
视频中升降2下大动作是我操作的,舵机会在快接近油门最高位时两边舵角自动向上一点角度

设备布局(电调连接线接的有点长了,就盘起立放一起了)

网友:
沙发 帮顶 楼下解决

网友:
飞控不能设置v尾吗?还需要混控器?

网友:
顶起,后推式呀

网友:
飞控在某个要求爬升的模式吧

网友A:
我的小胖用的是U2.不用设置V尾。没出现你的这种现象。而且我觉得没必要V尾混控,V尾只起升降的作用就可以了。

网友:
是死胖子吗?

网友:
不接飞控试试 其实不用混控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小胖用的是U2.不用设置V尾。没出现你的这种现象。而且我觉得没必要V尾混控,V尾只起升降的作用就可以了 ...

嗯,晚上试试,可能是混控器和飞控之间的问题,谢谢

楼主:
小死胖子

网友:
A控有V尾混控,不用加东西了。A控是默认加油门有一些升舵补偿,好像可调,所以正常的

网友B:
仔细看了下,你的升降舵幅度太大了,得改小来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仔细看了下,你的升降舵幅度太大了,得改小来

多谢,因为没玩过V尾的,准备上天试飞慢慢调呢,谢谢你提醒,回家马上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