舵机反接问题

楼主(2014-07-15):
在网上查了一下有说立马就烧了,有的说一点事都没有,说法不一,有没有大神具体从电路原理讲解下反接的危害

网友:
由于接收机电源正极在中间,舵机接反只是电源负极和信号线互换位置,电源正极不变,所以不会烧舵机。如果舵机正负电源接反会烧舵机。

网友A:
要看具体怎么个反接,电源正负反了肯定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看具体怎么个反接,电源正负反了肯定烧

舵机反接不是只有一种么,插反了,我得插反几次还没事

网友:
不会有事的,我干过好几次了,还纳闷舵机不动

网友:
插反了一点事情没有,插正就好了,有防反接保护的

网友:
不会有事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看具体怎么个反接,电源正负反了肯定烧

就是舵机接口插反了,还能怎么反接????

网友:
就是舵机接口插反了,还能怎么反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