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天了,外面太阳大家里飞150DFC,问下这机情况

楼主(2014-07-15):
夏天了,外面太阳大家里飞150DFC应该合适 ,问下这款机悬停不,特别是锁尾性能怎样,在家里玩飘么

网友A:
不飘,我的尾像铁杆一样。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不飘,我的尾像铁杆一样。

我想问下 你是怎么调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我想问下 你是怎么调的

摇控上边有陀螺仪感度,飞机上又有调。你看下飞机说明

网友C:
小机,你懂的,再怎么厉害都没450锁的好。而且转向速度比较慢。在家练模拟器吧,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C:
小机,你懂的,再怎么厉害都没450锁的好。而且转向速度比较慢。在家练模拟器吧,哈哈。

转向速度可调,150能转的飞快…

网友:
我是进来学习的!

楼主:
主要是悬停稳不,在家里又没风,锁尾不要飘,以前飞过小机亚拓100S,还打转,转圈,那飞起就没意思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主要是悬停稳不,在家里又没风,锁尾不要飘,以前飞过小机亚拓100S,还打转,转圈,那飞起就没意思了

机器正常的话悬停,小动作情况下尾巴很稳,放心。

网友:
引用 楼主:
主要是悬停稳不,在家里又没风,锁尾不要飘,以前飞过小机亚拓100S,还打转,转圈,那飞起就没意思了

150跟100s不是一个类型的,150操作比100困难很多,在家里也危险很多,请谨慎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摇控上边有陀螺仪感度,飞机上又有调。你看下飞机说明

哦  回去 看看 哎就是没调好飞了3次头罩就摔裂口了  说换个 一个56一个 那么贵 还没副厂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哦  回去 看看 哎就是没调好飞了3次头罩就摔裂口了  说换个 一个56一个 那么贵 还没副厂的

头罩可以用伟力911剪下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头罩可以用伟力911剪下就可以了.

去 看看

网友:
最好不要在家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