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

楼主(2014-07-15):
求教各位大侠:JR2610
遥控器
,说明书找不到了,如何设定副翼的两颗
舵机
正常使用? 有谢!

网友A:
没用过,帮顶了

网友B:
自己搜或官网下载

网友:
上官网上下载

网友C:
进来拿分 走人

网友D(2014-08-19):
先要进系统模式先下机型,然后接收是1,6通道

楼主:
引用 网友D:
先要进系统模式先下机型,然后接收是1,6通道
O(∩_∩)O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