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请教 P51运动 高速版问题

楼主(2014-07-15):
纯新手 模拟器练了1个月了 自我感觉不错  看见老苦家的P51 非常喜欢 马上下手入了一架(怕没货了 就像我一直想要的P40一样)  问题来了     只说用4S 2600电池  后面那个C呢?????用多少C??????  还有电调 有P51的模友看看 是不是直接好盈70A电调??? 还是用其他的???我的是 天地飞7 控   还有就是 我想买个能冲 控电的1S 也能冲3S 4S 的平衡冲 请各位大大 推荐下 谢谢了

网友:
新手就飞p51,会不会难度大了点。我玩飞机有段时间了想上p51,怕驾驭不了。

网友A:
1、3S\2200、2600、2800\20、25、30、35C配40A电调,可以爽飞;
2、4S\2200、2600\20、25、30、35C配60A电调,可以爽飞;
3、纯新手不建议上

楼主:
引用 网友A:
1、3S\2200、2600、2800\20、25、30、35C配40A电调,可以爽飞;
2、4S\2200、2600\20、25、30、35C配60A电 ...

多谢 指教 这个电调   便宜点几十块 贵的上百块,,,,,,,,真心不知道选什么!!!!话说P51 现在我只是拿来摆造型 真心不敢拿出去飞...

网友B:
就买个好赢把。便宜不纠结。新手估计飞2次飞机就坏了。到时候可以集中在购买一批配件

网友C:
先弄个上单翼练练手。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就买个好赢把。便宜不纠结。新手估计飞2次飞机就坏了。到时候可以集中在购买一批配件

已经炸了 2架敏定塞斯纳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先弄个上单翼练练手。

纠结啊 P51已经在手上了 没电调 电池 冲电器也不行 唉

网友D:
引用 楼主:
纠结啊 P51已经在手上了 没电调 电池 冲电器也不行 唉

遥控器、充电器是玩航模(电)的基础,固定投入。约1000左右,不要省。

网友E:
高速版的话,3S电的话用40A电调 2200 25c级别的就好开始爽飞了,4S电2600 25C级别开始就暴力了。。当然要用60A以上的电调了
电池不多的话,买个B6就好了。算是入门级别的万能充,以后电池多了可以考虑买个更高级的

网友:
我是进来学习的!

网友:
很好飞的,这飞机很好控制。我从来没飞过固定翼,第一次就飞的好好的。第二次得瑟低空通场,结果拍地上了~~~

网友:
炸了两架赛斯纳的水平飞这个可能有点玄。练练再说吧!

网友:
话说感觉赛纳斯不好飞  至少和我的2米电滑相比它不好飞  感觉也没有冲浪者好飞    我的赛纳斯首飞还行,拿来练习着陆  结果没炸  起落架有点弯

网友:
能忍住就先擺著別飛,忍不住就拿來炸一炸。炸完就買架固定起落架的飛飛。

网友:
起点高啊,还是悠着点吧,配置的话,好盈60安没有一点问题,

网友:
炸了两架塞斯纳,也就是你没飞机了?建议你还是继续飞塞斯纳,等塞斯纳飞的不炸了,再买P51,每次飞P51前用塞斯纳练练手。我现在就是这样的节奏

我的P51高速版,配80A电调,电池是3S2200 30C,4S2200 30c
充电器PL6,加并充板和通讯用电源

楼主:
引用 网友D:
遥控器、充电器是玩航模(电)的基础,固定投入。约1000左右,不要省。

也是  我的B6 还有一个3S 2200 25C电池在路上了~~~~这次先把塞斯纳飞到熟练 在换P51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高速版的话,3S电的话用40A电调 2200 25c级别的就好开始爽飞了,4S电2600 25C级别开始就暴力了。。当然要用 ...

B6 在路上了 看过去 看过来 还是B6好用点 我的那个简易冲可以丢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也是  我的B6 还有一个3S 2200 25C电池在路上了~~~~这次先把塞斯纳飞到熟练 在换P51了

如果是我,就建议你买A9PLUS+。可以8A一次充3个3S电池,或2个4S电池。加个大瓦数电源,540元左右(不记得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如果是我,就建议你买A9PLUS+。可以8A一次充3个3S电池,或2个4S电池。加个大瓦数电源,540元左右(不记得 ...

买都买了 唉 以后升级把  谢谢你

网友F:
新手...直接上收放起落架?!

楼主:
引用 网友F:
新手...直接上收放起落架?!

呵呵 我是买回来点3只烟 供着    等我小赛飞稳了 绝对拿出来飞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就买个好赢把。便宜不纠结。新手估计飞2次飞机就坏了。到时候可以集中在购买一批配件

都在期待我的P51炸鸡 视频????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就买个好赢把。便宜不纠结。新手估计飞2次飞机就坏了。到时候可以集中在购买一批配件

都在期待我的P51炸鸡 视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