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机尾巴的奇葩疑难杂症 搞得我都无语了 请大家讨论指导下

楼主(2014-07-15):
遇到一个特别纠结的问题啊,在下450PRO 天7遥控 斜盘3个215MG 锁尾KST515 K8陀螺仪 铂金40A  3S电飞 以前飞的好好的 现在飞起来感觉尾巴都控制不住了 主要表现是左右大幅度打方向的时候尾巴的反应很慢 速度也很慢 如果是连续的左右大幅度打舵甚至会出现尾巴没有反应 或者突然像一个方向自旋的情况(自旋速度)自旋的时候向反方向打舵 也会失灵 。 目前我用排除法逐步更换配件 一一排除了飞机机械 尾舵机 K8的问题 搞的我现在非常无语 一直都找不到问题在哪里 请各位大神指导下!

网友:
沙发 帮顶  等高手解答

网友:
你这种问题估计在这里解决不了,身边有老鸟拿过去看看吧

网友:
从没遇到过。。楼主再设置一遍KB试试看

网友:
还是让身边的模友检查一下吧

网友:
尾舵机电机快挂了

网友:
尾舵机电机快挂了吧

楼主:
尾舵机无论是用以前的舵机 还是换了新舵机 问题还是一样的

网友:
检查一下那个连接蟹爪的L型摇臂的螺丝是否上的太紧了。或者快松脱了。

网友:
炸过了这样还是没炸突然这样,如果炸过了重新修的就要看看配件是不是精度不好

网友:
这种情况要么是整个尾推不够顺滑,要么是尾舵机快挂了,换个尾舵机顺便拆开现在的检查一下吧

网友:
我也搞不懂

网友:
直机飞行稳定最重要的一点:机械间隔,任何地方有间隙都飞不好,查尾部机械间隙.

网友:
亚拓不贵,泰世不便宜。

网友:
拆散重装一次如何?

网友:
等专家解答,太高深

网友:
对转传动部分检查了吗?

网友:
尾舵机不接陀螺仪,直接接在接收机上试试反应快不快,快的话说明舵机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