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FPV连线和改线的教程

楼主(2014-07-15):
很多魔友都想把自己家的摄像头和图传连接,来个廉价配置,可惜自己的摄像头用的是莲花头,图传转接线有插不了,只好买狗,现在我就给大家拆开莲花头,一探究竟

楼主:
首先,不管你的摄像头是什么线都会有地线和信号线,地线既可以保护你的摄像头不会因为你的信号输入过大而烧掉,又可以充当电源线的负极。

网友:
赶上直播了,首先,LZ应该上个图。

楼主:
剪开莲花头,你会发现里面有一堆铜线和一条绝缘线,你要把铜线拧成一条,这就是你的底线啦,注意要拧好,否则会和你的信号线触碰烧掉,然后你要把里面的绝缘线的绝缘用小刀挂掉,把里面的铜线也拧成一条这就是你信号线了,然后和电线开成Y字形

楼主:
如何发图啊

网友:
基础科普 建议开个专版

网友:
赶上直播了,首先,LZ应该上个图

楼主:
如何上图啊啊啊啊

楼主:
我四楼发的图,黑色是大家一开始买回来的线,我用小刀刮开了,然后全部都是铜丝的是地线,白色绝缘线是信号线,也拿小刀刮了一下,露出铜线来

楼主:
接着把信号线(白色的铜线)焊在图传的黄色信号线上,另外一条焊在图传黑色线上,用绝缘胶布贴上就大功告成

楼主:
求申精啊啊啊

网友:
最喜欢教学帖了,不过,图有点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