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3米的油机 速度160公里 用飞宇飞控控制怎么样怎么做减震 便宜的飞控那种可以了控制

楼主(2014-07-15):
2-3米的油机 飞行速度160公里左右
  高度1500-2000米
  用飞宇飞控控制怎么样
  怎么做减震
  还有用什么便宜的飞控可以了

不做航测    要求在这个速度飞稳 在飞的时候会做一些突然的动作

或者配一套 2-3米电动的   飞行速度160公里左右  飞行时间在1小时左右 给个配置了

网友:
你准备做导弹吧

网友:
高速 高机动性 这就是导弹要求 兄弟再卖你个激光寻的头 齐活

网友:
飞机很难达到吧 而且翼展那么大2

网友:
哥们,你无人机巡航准备装上汽油弹炸小日本去吗?

网友:
炸日本靠楼主了

网友:
除了速度其它都不难,FPV一般的速度都是50km/h左右

网友:
这哥们肯定是想搞点狠玩意儿哈

网友:
这是靶机的节奏嘛?

网友:
楼主不用问了,回帖的都是解答不了的,能解答的都不会回你帖的。

网友:
飞宇的数传能飞很远么?

网友:
160公里距离的话常规设备控制有点难度,除非自动导航自主飞行。

网友A:
人家是要飞行速度160公里的时速.....怎么都看成距离了??2----3米大翅膀...速度160的话....结构材料很难达到...动力大了消耗大...动力小了没大翅膀搞不起来.翅膀大了那么快就要断...你选选看哪个是可以舍去的..

网友:
160双蜗喷发动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人家是要飞行速度160公里的时速.....怎么都看成距离了??2----3米大翅膀...速度160的话....结构材料 ...

en

网友B:
160也不是很快啊!只要动力充足,
配上合适的桨就可以,如果资金充足的话可以搞个变距桨效率高点!
机翼要做好加强,最好有复合材料的骨架。

楼主:
引用 网友B:
160也不是很快啊!只要动力充足,
配上合适的桨就可以,如果资金充足的话可以搞个变距桨效率高点!
机翼 ...

好a  领导

网友:
你还是搞个长的想导弹的吧,阻力小应该容易达到160

网友C(2014-08-18):
路过帮顶拿分走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