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4SG的山寨接收机

楼主(2014-07-15):
14SG 只有一个原装接收机,补知道山寨接收机稳定不?有没有听说过山寨接收机失控的

网友:
最好用原装

网友:
估计山寨中的战斗机可以

网友:
一样的用,也没见谁用山寨的出过什么问题。便宜又好用,可以!

网友:
如果炸机丢机成本不高的话,用用无妨

网友A:
便宜的FUTABA  2006GS 飞飞固定翼,  200出头;
好一点的FUTABA 2008SB 飞飞电值或固定翼,300出头;

没有理由用山寨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便宜的FUTABA  2006GS 飞飞固定翼,  200出头;
好一点的FUTABA 2008SB 飞飞电值或固定翼,300出头;

没错,已经很便宜了~以前我买个接受机都是上千!

网友:
一样的用,也没见谁用山寨的出过什么问题

网友:
用原厂的,不是飞丢的问题,是油门锁定更保险。要么用14SG也就没意义了。

网友:
我刚买了一个14sg的山寨接受,还不知道好用不

网友:
几百块钱的飞机还不一定有原装接收值钱,即便用山寨炸了能有多大损失?
你花上好几千弄架飞机,还差山寨接收那点钱吗?
说到底,不要纠结山寨可靠不可靠,要看看手里的家伙值多少钱。

网友:
2008不算贵了,机器贵 不要拿昂贵的机器开玩笑

网友:
小电动固定翼和450用用山寨接收也无防,大机器还是用原装的好了。

网友:
睿思凯的接受不错,稳定便宜,是大厂出的,听说国外都抢断货了

网友:
看多贵的飞机配多贵的接收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