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3

楼主(2014-07-15):
X3的机身能不能装得下。两个3S  2200的电池,这样续航时间长点

网友:
貌似不行

网友:
可以,前后串列装进去,就是戴不上头罩了。

如果想戴头罩的话,那其中一块就必须绑在肚子底下

网友:
塞不下的,而且也会太重的

网友:
之前不是有个帖子有过吗,就是2快电池

网友A:
不用飞控的情况下,续航时间长基本没有意义,一般飞到10分钟就应该休息了,否则眼睛、手、大脑都会疲劳,飞直机注意力始终高度集中,容易造成身体疲劳。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用飞控的情况下,续航时间长基本没有意义,一般飞到10分钟就应该休息了,否则眼睛、手、大脑都会疲劳,飞 ...

是哦,持续不断的注意力集中是蛮累的。

飞个5分钟左右下来换块电池接着操,

玩得爽还不累。

网友:
头罩就上不了了。我朋友用2600的电池飞,爽的很,就是不能上头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