动力滑板,各位大神请进。

楼主(2014-07-15):
本人学生党正准备上高一想做个动力滑板具体是这样的买一个较轻的滑板,在滑板两侧装上一个动力比较大涵道,靠涵道的转速差实现转向,各位大神觉得可行吗?欢迎提意见。制造动力滑板需要两个涵道电池组在滑板上焊接上两个类似可以装涵道的接口,主要在电路板这个位置还是不懂准备解剖一架玩具靠转速差转向的滑翔机研究研究,请求大神补充在控制系统上需要的配件。主板,电调什么的,感激不尽!

网友:
创意不错,期待样机

网友:
函道根本不可能。

网友:
要滑板型的函道飞行器容易.
载人地面滑搞个涡喷试试,

网友:
你用模型涵道来推动一个人?!

网友:
你知道要多大的函道才推得动你?还不如直接用皮带的,做工简单还不用多少钱。也不排除你家是土豪

网友:
用模型涵道来推动一个人........

网友A:
现在航模最大的涵道是120mm涵道,推力达8kg。如果按楼主的体重加滑板和设备的重量总共60kg计算,需要八个涵道,还需要八个12s电池和八个200a电调。祝楼主爽飞。

网友:
我是这么想的:一个涵道来吹风,主动力是皮带轮,然后大部分人会认为这是涵道推动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现在航模最大的涵道是120mm涵道,推力达8kg。如果按楼主的体重加滑板和设备的重量总共60kg计算,需要八个涵 ...

账不能这样算,你这是想要楼主像阿童木一样垂直起飞的节奏。滑板运动主要克服的是滚动摩擦,2个8kg的推力足已让60Kg总重的滑板跑很快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账不能这样算,你这是想要楼主像阿童木一样垂直起飞的节奏。滑板运动主要克服的是滚动摩擦,2个8kg的推力 ...

就算是两个涵道把滑板推动起来吧,那么需要多少电池呢?我朋友的j10就装的120mm涵道,用12s电池,上天不到2分钟就要降落了,下来测电压单片电池3.7v。这个涵道就是电老虎。

楼主:
我感觉用涡喷不错,太贵

网友:
哈哈  起步很耗电呀!

网友:
外國早已在玩.可以買了.

网友:
这也只是想,想法可贵…………

网友:
做个像柯南那样的现实一点。。。。表期待

网友:
我认为贵,代价好高!

网友(2014-09-16):
还是买一个成品动力滑板吧-

网友:
首先,你得会滑滑板,其次,动力滑板一般不采用风力
成本最低的办法是用两个有刷电机带动两个后轮,贵一点是用大型无刷电机,网上有相关图片视频

网友:
滑板应该不用 差速转向

网友:
人家 没有动力的 也滑得很精彩

网友:
不会玩那种4个轮的滑板

网友:
估计是 身体轻微 倾斜来控制 转向

网友:
优 酷 上看过 一些动力的滑板的视频

网友:
可以去 找下看看,顺便 拿点灵感

网友:
看过一些 是,滑板倾斜,轮子就会跟着 出现个倾角

网友:
帮助 转弯 用的,不知难不难做到

网友:
用那种 涵道风扇的话,就是不考虑电耗

网友:
要不要 考虑 噪音,飞上天后

网友:
距离远了,噪音 基本没了,

网友:
那种 马达的噪音 你  确定你耳朵  承受得了。

网友:
上学路程假设 一次 大概 10分钟内吧,

网友:
一天 也至少 要听  40分钟 以上的 那种马达噪音。

网友:
自己的话,要不用东西 塞住自己 耳朵的话,听10分钟 都觉得很难受。

网友:
时间长的话,也不知 会不会对听力造成 影响

网友:
上学 时期,英语 有听力测试那些

网友(2014-10-25):
直接传动吧,涵道可以但不方便老外有涵道推动滑雪板

网友(2014-12-16):
还不如搞汽油的

网友:
淘宝上好像有   玩具!

网友:
引用 网友A:
现在航模最大的涵道是120mm涵道,推力达8kg。如果按楼主的体重加滑板和设备的重量总共60kg计算,需要八个涵 ...

是这么算的么?

网友C:
楼主直接上两个涡喷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