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s电调怎么改能支持4s的电池

楼主(2014-07-15):
求大神解答,看过一篇帖子,用大疆精灵的电调加了电容,支持4s的电池,请问改加多大的电容?

大疆精灵1的电调

大疆精灵1的电调

网友A:
普通的电调好像插1到6s都行,但不要超电流

楼主:
引用 网友A:
普通的电调好像插1到6s都行,但不要超电流

大疆精灵 官方资料称尽支持3s 25c 11.1v的电池

网友:
一般的电调都支持4S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疆精灵 官方资料称尽支持3s 25c 11.1v的电池

问下大疆技术

网友:
DJI F450 风火轮配套的电调上4S电池没有问题。

网友:
现在电调应该都能识别4S的电池吧?

网友:
电流不要过大就行

网友:
加双碗筷,OK。

网友B:
   mos管耐压,电容耐压,稳压管耐压,这几样达到30基本6s都没问题,不过如果是78X05之类线性稳压就别用电调输出给舵机什么的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mos管耐压,电容耐压,稳压管耐压,这几样达到30基本6s都没问题,不过如果是78X05之类线性稳压就别用电 ...

太专业了....小生不懂....

网友:
尽量支持的意思就是坑你的意思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普通的电调好像插1到6s都行,但不要超电流

超过电压会自我保护切断电流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超过电压会自我保护切断电流的

谢谢,学习了

网友:
不要折腾了 blheli的才几十块一个,不明了状况下 上4s 小心炸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