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零度奇葩设计大盘点!

楼主(2014-07-15):
一直以来零度的用户体验一直被众人所指,各种“反人类”的设计层出不穷,实在无语,估计论坛里很多人也会会心一笑,下面我先抛砖引玉举几个例子先:

奇葩设计第一名:强制F/S失控保护解锁【国内用户】

具体功能:用户必须在起飞前关掉遥控器,飞控识别“返航降落”的指令才可以解锁起飞。
奇葩典范:第一,一些用户的习惯都是将失控返航设计在“GPS悬停”上而不是“返航降落”,这个固件强制变成了“返航降落”,将难以适应复杂地形,返航有撞击障碍物的风险。
              第二,起飞前必须确认返航降落才可以起飞,比原有掰杆起飞增加了新的环节,增加了解不了锁的几率。
              第三,摄影师在光线好的时候寸秒寸金,增加流程后延误了拍摄时间【我因为这个设计丢失了N个漂亮的光线没拍上】
零度官方解释:经常有新手因为没有设置失控保护而导致炸鸡或者丢飞机的现象,(有些人死活不承认是自己的问题)所以设计这个环节强制国内用户起飞前检查好失控保护。

奇葩设计第二名:降落伞设在第八通道用户可以手动开伞,挤占可怜的相机快门开关通道。(5iMX 我爱模型,多么可贵的相机快门通道居然被活生生挤占了!!)(据称已开始考虑重新定义)
具体功能:喜欢体验降落伞降落的用户可以自行用第八通道打开降落伞。【不知道是什么心理,实在难以理解,降落伞每开一次就必须重新叠,叠不好下次就可能缠在一起了】
奇葩典范:如果飞着飞着有人不小心碰到了降落伞开关就……【我在地面准备飞机时,两次不小心触碰到降落伞开关或者选择错飞机,差点被降落伞弹一脸】
零度官方解释:有客户反映害怕自主开伞不可靠,用手动更保险……

奇葩设计第三名:GPS模式下要亲命的”油门死区以及缓慢加速。
具体功能:GPS下油门在中位附近有30%左右(目测)的油门死区。
奇葩典范:摄影师飞得正高兴,想贴近前面那座桥飞过去,由原来悬停状态的50油门推到60,按照正常的量早就飞过去了,可是由于油门死区和柔和上升下降,于是……”砰!“
零度官方解释:许多新入门的用户很难将油门锁定到50附近很小的范围内来将飞机悬停在空中,这样的设计大大增加了冗余,新手更容易操作。【能不能考虑一下老飞手的感受!···……泪奔~】

网友:
13年6月以后的新固件还没机会接触过,以前是不用关控,只需切到返航然后油门过50%就能解锁,不知道现在是不是必须要关控了。失控返航和悬停不能选择也是个问题。
手动降落伞通道能自定义比较好。
记得以前油门死区是正负10%的时候有多人提意见改成5%的,现在怎么变成正负15%啦???怎么还加大了?也觉着不好来着,希望老杨能改小。

网友:
降落伞的问题不掺和,我等屌丝用不起降落伞

解锁的问题和油门死区的问题让我经常恨不得砸了飞机

关键不是每天要这样,是每个起落都要这样,这不是受虐狂是什么?

油门中点有5%的死区就已经了不得了,难道DXX用户都悬停不了?

就因为这问题我根本就不敢飞贴近镜头,就是怕最后听到嘭,然后啪。

网友:
这个有点意思

网友:
楼上的你也来提点儿积极有意义的意见吧...没营养的文字就别码了

网友:
其他的不解释,高端功能不知道,关于解锁问题,解锁现在最新固件一定要关控么。我记得以前是只要控上面打到失控返航命令后就可以了,不需要真的关控。现在最新固件不行了么?而且我记得这个也是重新上电后要验证一次就好了吧。不是每次起飞都要验证吧。只是换了电池以后需要验证一下的啊。不知道lz说的抢拍镜头难道不是让机子待机状态么?通电后只要验证一下失控,接下来只要不断电换电池不管起飞多少次都不需要再验证失控的啊。如果不是通电待机状态,每次抢拍镜头都要先去插电,那我觉得比起插电的时间,多一个验证失控几秒也不算什么了啊。

网友:
建议在地面站增加新手模式和老手模式

网友A:
高度限制这个问题 我觉得 可以在 放宽 点 ,手机地面站 里面的饶点 我觉得可以 应该有一个 选项 比如 (当前自动悬停位置 或是当前位置为目标点)现在的饶点是要在地图上点一下 万一点飘了呢 ?那不就飞走了 或者没有 网咯 地图打不开怎么搞?还有 自动锁定航向 点击之后也没什么 提示 不知道 是否进入?虽然我一直是零度的忠实粉丝 (X4V2 用户)但是 还是 觉得应该提点意见

网友B:
疯子哥哥,我觉得你就是零度的拖啊,哈哈哈

网友:
我觉得gps支架应该再高点 再粗点!

网友:
   俺 非常 反感 油门 死区 ——————现在  有 通道 保持 替代 死区 很爽。。

“具体功能:GPS下油门在中位附近有30%左右(目测)的油门死区。
奇葩典范:摄影师飞得正高兴,想贴近前面那座桥飞过去,由原来悬停状态的50油门推到60,按照正常的量早就飞过去了,可是由于油门死区和柔和上升下降,于是……”砰!“
零度官方解释:许多新入门的用户很难将油门锁定到50附近很小的范围内来将飞机悬停在空中,这样的设计大大增加了冗余,”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疯子哥哥,我觉得你就是零度的拖啊,哈哈哈

我还真不是拖 ,只是觉得 用零度连接手机 比较方便  该提意见还得 提意见 再说零度也没给我啥子好处 。

网友C:
还有一个奇葩的设定是云台手动校准,每次通电后都要把飞机抬起来手动转几下,这对光线的抓拍时间也有一定的影响。当然这主要是考虑到云台自检会使相机触地的问题,但手检确实不人性化

网友:
1、手动开伞有一定的作用,但应当作为可选项,在地面站增加自定义功能,让用户各取所需,楼主所说上电弹伞的事我也遇到过2次,结果是眼镜碎一地!
2、起飞前检查FS对于有一定经验的飞手而言确实蛋疼,仔细想想零度设置这样的功能无非就是要保护菜鸟和零度自身利益,解决办法就是刷国外版固件
3、油门死区的问题已经多次向零度反映,只能说稍有改进,正如楼主所言要想拍一些接近目标迅速攀升的冲击镜头真得悠着点,对于像我一样飞惯直机的一时半会适应不了!
4、云台手动自检恐怕不是通过改一下代码能解决的,估计现有的云台电路都得改进,总之手动自检很不爽!
5、对于出入零度设备的人来说,最应吐槽的应该是零度的说明书了,写说明书的估计他语文是数学老师教的!写的不直观、不详尽、有时跟不上固件功能改进步伐!

网友D:
我觉得,想跟手,完全可以手动啊,即暴力又跟手,我喜欢用,GPS模式本来就是给求稳用的,谨慎点有益无害

解锁,扳一下自动返航就可以去解锁了,不用关控

失控设为自动返航,有啥不对,失控设为定点自动悬停,等着炸啊

伞的事,没涉及过,不知道咋说

只要为了安全,一切设计都是有必要的,谁没有出错的时候,从保护每个模友的利益出发,我觉得强制措施是合理必要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我觉得,想跟手,完全可以手动啊,即暴力又跟手,我喜欢用,GPS模式本来就是给求稳用的,谨慎点有益无害

...

如果失控能設定高度回航最好.現在只設定25米.朋友一台JJ不知為何低空拍攝失控.回航中撞正天梯.所以他都設定GPS 定點

网友D:
引用 网友E:
如果失控能設定高度回航最好.現在只設定25米.朋友一台JJ不知為何低空拍攝失控.回航中撞正天梯.所以他都設 ...

这个建义中肯,确实有的时候近,就不一定没障碍物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还有一个奇葩的设定是云台手动校准,每次通电后都要把飞机抬起来手动转几下,这对光线的抓拍时间也有一定的 ...

去掉支架,自己做个起落架,支架重量又减了,飞行时间又增加了,就是升降都要有技术才行嘎嘎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建义中肯,确实有的时候近,就不一定没障碍物

失控返航在我们飞复杂地形的时候确实会如这位仁兄所说的意外情况出现,所以让他保持悬停才是最佳选择,一般走两步就能够到信号了

网友F:
悬停后再怎么处理

楼主:
举高你的遥控器,往飞机的方向走几米就可以重新控制飞机,然后调转机头方向让天线朝向自己,判断好障碍物和回家方位,安全手动降落

网友G:
每次校准磁罗盘就想吐,能不能简化下流程,不用点了水平还要点垂直点确定,是不是零度用户都是大款不用自己校准,都让小弟去校准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每次校准磁罗盘就想吐,能不能简化下流程,不用点了水平还要点垂直点确定,是不是零度用户都是大款不用自己 ...

零度飞控只需要校准一次磁罗盘,我就算出国飞也不需要再校准,不知道您指的这个事情为何物?是某豇的产品吗?发错论坛了吧

网友H:
引用 网友A:
高度限制这个问题 我觉得 可以在 放宽 点 ,手机地面站 里面的饶点 我觉得可以 应该有一个 选项 比如 (当 ...

这位哥们应该是没有认真看说明书吧,你看下说明书,上面有关于兴趣点设置的两种方法,其中一种就是用遥控设置飞机当前点为兴趣点的方法,多看说明吧

网友:
引用 网友H:
这位哥们应该是没有认真看说明书吧,你看下说明书,上面有关于兴趣点设置的两种方法,其中一种就是用遥控 ...

朋友,请你仔细阅读我的帖子

网友:
引用 网友H:
这位哥们应该是没有认真看说明书吧,你看下说明书,上面有关于兴趣点设置的两种方法,其中一种就是用遥控 ...

请你看清楚 我说的是《“手机地面站”》 我知道遥控器可以设置 !

网友D:
引用 楼主:
零度飞控只需要校准一次磁罗盘,我就算出国飞也不需要再校准,不知道您指的这个事情为何物?是某豇的产品 ...

哈哈,态度转变啦

楼主:
引用 网友D:
哈哈,态度转变啦

发此贴的意义其实想告诉新手们多看看零度说明书,仔细阅读操作,不要再让零度去搞这么奇葩的东西目的只是为了这些为不看说明书的筒子们,这是在引导人们无脑流的节奏……不是个好的现象

网友I:
引用 网友H:
这位哥们应该是没有认真看说明书吧,你看下说明书,上面有关于兴趣点设置的两种方法,其中一种就是用遥控 ...

还是不知道用遥控器把当前点设为兴趣点,能指教下不?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还真不是拖 ,只是觉得 用零度连接手机 比较方便  该提意见还得 提意见 再说零度也没给我啥子好处 。
...

你和他解释有什么意义,你就一普通人,别人要说你是托那你就是好了,随便他们说了。别人认识不认识你,老弟风范我还是知道你就一XXX.呵。。。

网友:
零度我用X4V2,我也觉得油门匡量太大。

网友:
顶~~~~~~~~~~~恨不得把飞机砸了+1

网友:
应为零度设计师是新手吧

网友:
等着有没有新的固件会上啊!~

网友:
天快亮了,也肉肉的问一下,为啥起飞前50%以下油门要搞那么抖呀晃的?

网友J:
零度奇葩设计,自动定高 和 GPS 模式下,中油门飞机自动悬停, 一切手动,立马实际油门,无平缓过度,第一次飞零度,炸你没商量,零度理科生写的
程序太棒啦

网友K:
其实我一直怀疑零度的开发人员是不玩飞机的,就是纯程序员,你看看零度调参软件的界面就知道了,一个字“丑”呀!另外,每个功能都需要一个软件,飞个飞机要装无数软件,调参1个、Wifi设置1个、XXX 1个.......,弄在一个软件中会死人呀?

程序员的思路就是你玩东西必须按照他们设定的流程来完成,这方面,DJI、XA、APM等真的比零度好得多,
至少感觉飞飞机你可以很自由,而不是像零度的那种“程式化”!

网友D:
引用 网友K:
其实我一直怀疑零度的开发人员是不玩飞机的,就是纯程序员,你看看零度调参软件的界面就知道了,一个字“丑 ...

所以新手更适合选 零度,而恰恰相反,新手都买了别家的,反而是老手在飞零度

网友:
引用 网友I:
还是不知道用遥控器把当前点设为兴趣点,能指教下不?

这个我也想请教一下?零度的兴趣点是如何设置的,我只知道到WKM可以直接用遥控设置兴趣点

网友:
引用 网友D:
所以新手更适合选 零度,而恰恰相反,新手都买了别家的,反而是老手在飞零度

估计好多老手是被炸到零度来滴

网友(2014-08-25):
引用 网友C:
还有一个奇葩的设定是云台手动校准,每次通电后都要把飞机抬起来手动转几下,这对光线的抓拍时间也有一定的 ...

而且不高段 很傻逼的每次用手转

网友:
恍然大悟~我这才知道为毛我的X4V2自从更新了新版本固件就再也不用关控校准失控返航了~因为新版固件我刷的是国外版本~不是国内版本~油门死区的问题可能是有时候我油门量给的大~所以还没太在意~不过最让我头疼的是姿态模式和速度模式能不能融合一下~每次开了GPS姿态我就纠结这俩模式~有时候没办法只能开手动~

网友:
零度的PC地面站调参软件真的要改了,界面数据排列好混乱,太不直观,各项参数应该做成图表显示,一目了然,这软件真心配不上零度飞控,现在看着就烦。

网友:
呵呵,看到好多老手。
还是那几个问题:1、开伞
                2、GPS模式油门死区
                3、解锁烦死
                4、失控返航高度不可设定

网友:
引用 网友E:
如果失控能設定高度回航最好.現在只設定25米.朋友一台JJ不知為何低空拍攝失控.回航中撞正天梯.所以他都設 ...

零度的失控返航本来就是定高度返航啊,只是在飞行高度低于20米时,才自动定高到20米才返航的。要解决自动返航途中撞上障碍物这个问题,最合理的解决方案应该是:自动返航过程中,仍可通过油门杆位来改变高度。可是这个建议零度不采纳。

网友L:
引用 网友J:
零度奇葩设计,自动定高 和 GPS 模式下,中油门飞机自动悬停, 一切手动,立马实际油门,无平缓过度,第一 ...

这个问题我早就反映过,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814570&extra=零度已采纳。现在X4以上飞控,GPS自动悬停模式切手动,油门输出可平稳过渡到手动杆位,但S4级别飞控仍然没有采用这一设计。

网友:
另一奇芭设计:S4V2的低电压自动降落,当飞控电压低于预设值时,不管下面是水潭、深渊还是老人、小孩,一律自动降落。我的解决方案:在参数设置中把电池数量减去1S,如机器4S供电,参数中的电池节数设:3S,如果是6S供电就设5S,但要注意这样设置后,飞控LED的低压报警指示也失去作用了。

网友:
引用 网友L:
这个问题我早就反映过,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814570&extra=零度已采 ...

之前因为这个事,吃了大亏

网友M:
根据自己亲手炸机的体验,还有个奇葩设计,当电压太低的时候(也就是过放),飞机不会降低输出功率,而是直接断电,难道是宁愿炸掉飞机也不让电池过放的设计?
还有就是快门调到1/100以上就可能会有水波纹,这么重要的东西说明书上好像没写,你让新手情何以堪。。

网友(2014-10-10):
引用 网友M:
根据自己亲手炸机的体验,还有个奇葩设计,当电压太低的时候(也就是过放),飞机不会降低输出功率,而是直 ...

那是电调的问题,不是飞机飞控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F:
悬停后再怎么处理

兄弟,走两步,往前走两步

网友:
引用 楼主:
失控返航在我们飞复杂地形的时候确实会如这位仁兄所说的意外情况出现,所以让他保持悬停才是最佳选择,一 ...

关键是保持悬停你咋知道他是失控了?

网友N(2015-03-03):
好帖子,学习了。正想买零度呢。

网友O:
到现在依然一点儿没改进,无语了O__O"…要不是怕无端炸

网友:
感谢LZ,让我没花冤枉钱,就了解不同飞控的控制特性,可以更好的选择适合自己的。

网友P:
13年的时候飞零度的泰6轴,现在飞highone,为什么原先手动输入磁偏角的这项调参没有了,兴趣点环绕怎么也没从地面站中看到?

网友O:
引用 网友P:
13年的时候飞零度的泰6轴,现在飞highone,为什么原先手动输入磁偏角的这项调参没有了,兴趣点环绕怎么也没 ...

磁偏角不需要手动设置了,兴趣点应该是取消了吧,单人模式已经完全不需要这么麻烦了

网友:
学习,知道很多东西,在选控中,要不要选零度呢?

网友O:
引用 网友N:
好帖子,学习了。正想买零度呢。

买零度,不后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