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6新版保姆的问题

楼主(2014-07-15):
今天入了个新版的A6和保姆。
保姆的插口是2S,3S,和6S的。
1:我的电池是4S的。能否插在6S的插口上,能的话要怎么插,靠左还是靠右呢?
2:用保姆的话,能否插不同规格的电池上去充电。
3,我的电源是30A的,充4S电池电流6A。电源有些发热。但是电源的风扇都不转,会不会是电源坏掉了啊。。

网友A:
1,插口随便插!2,电池随便接。3,有电就是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1,插口随便插!2,电池随便接。3,有电就是好的!

怎么都是随便啊,让人看着好担心啊

网友:
是可以随便插,没问题,插6s口,左右都行!

网友:
就是对上一个缺口就行,左右无所谓。

网友:
是可以随便插,没问题

网友:
就是对上一个缺口就行,左右无所谓

网友B:
你的是旧版A6么?不知道旧版A6能不能用新版的保姆

网友C:
30A的开关电源一般是有风扇的,而且风扇一直工作,A6本身的风扇是随电流变化的,老A6的风扇要手动启动,保姆是即插即用的,只要正负极对,无所谓那个口

网友:
只要设置好充电电流 电压就ok

网友:
是可以随便插

楼主:
引用 网友C:
30A的开关电源一般是有风扇的,而且风扇一直工作,A6本身的风扇是随电流变化的,老A6的风扇要手动启动,保 ...

嗯嗯。谢谢。我的电源风扇一直没转过。不晓得是不是坏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的是旧版A6么?不知道旧版A6能不能用新版的保姆

新版的A6。不过看论坛,新版的比旧版的麻烦,不是很好用

网友C:
引用 楼主:
新版的A6。不过看论坛,新版的比旧版的麻烦,不是很好用

我感觉还好啊,新版的不会插上电池就开始充,这样很安全。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感觉还好啊,新版的不会插上电池就开始充,这样很安全。

可以啊。自己设置下就行了。。
你的电源风扇会转不。我充4s电都用到7A的电流还不转。。

网友C:
引用 楼主:
可以啊。自己设置下就行了。。
你的电源风扇会转不。我充4s电都用到7A的电流还不转。。

一般超过2A就会转了,而且转速是变化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一般超过2A就会转了,而且转速是变化的。

我说的是30A的电源。不是A6

网友B:
我问了很多家都是旧版的A6用不了新版的保姆,纠结了...

网友D:
电源没坏,功率不够,扇子不起动。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电源没坏,功率不够,扇子不起动。
哈哈。没有6S的电池。不然就试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