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灵2承载只能1.3公斤吗,请技服给个指导。刚入手精灵

楼主(2014-07-15):
你好,我刚买了精灵2+H3D,正在安装,我图传和OSD还没有装,加上云台和狗已经就已经1.2公斤多了,网上说精灵2超过1.3公斤,会出现炸机。精灵2的最大承载只有1.3公斤吗?

网友:
精灵2的最大安全起飞重量为1350g,超过这个重量容易造成末段的动力不足有摔机的风险。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末段的动力不足是啥意思?

电池50%以后的电量。

网友:
是的,这个重量有点吃力了。主要是动力的原因。这个轴距只能这样了。

网友B:
phantom2起飞重量最好要低于1350g,超过的话会有掉高乃至炸机风险。

网友C:
可能是高原的原因,这里海拨2400米,我的精灵2之前1325克,转弯时几次掉高,后来成功瘦身至1300克,已经飞了十几个起落还没出现掉高。

网友:
个人习惯,飞到半电就下降

网友:
弄套小功率的图传,精灵也就百来米转转,200-400足够了

网友:
最好不要超过1300G,重了容易失衡。还有电量、电机损耗程度等等

网友D:
那这算不算是个bug,既然出的就是狗3+云台+图传的方案,现在光狗3和云台就超重了,那方案就没有可行性了啊

楼主:
非常之感谢,决定不要大疆的图传了,有点重,还是搞个7.8克(不含天线)200MW图传。我的要求就是距离在60米以内,高度不会超过100米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可能是高原的原因,这里海拨2400米,我的精灵2之前1325克,转弯时几次掉高,后来成功瘦身至1300克,已经飞 ...

如何瘦身?减掉了什么?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何瘦身?减掉了什么?

看这儿: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949391
下一步我准备换个更轻的图传还能省下7、8克

网友A:
引用 网友B:
phantom2起飞重量最好要低于1350g,超过的话会有掉高乃至炸机风险。

重了5.3克,影响有多大?

网友:
差不多吧,精灵就这么重

网友:
装大疆推荐的没问题,正常飞10分钟内无压力

网友:
引用 网友A:
重了5.3克,影响有多大?

超过5.3克,影响比较小。

网友:
引用 网友B:
phantom2起飞重量最好要低于1350g,超过的话会有掉高乃至炸机风险。

精灵一代要低于多少?

网友:
去掉can接口, 去掉osd外壳, 把线尽量剪短, 最后瘦身为1320g

网友:
我的p2+3d+iosd mark2+创新科600mw+三叶草    精简安装 一起1350g

网友E:
引用 网友D:
那这算不算是个bug,既然出的就是狗3+云台+图传的方案,现在光狗3和云台就超重了,那方案就没有可行性了啊
...

不能算bug吧,那图传,啥的都是设计给重量不敏感的大机用的,精灵就自行选择轻巧的呗

网友:
个人习惯,飞到半电就准备下降,多几块电池是正道!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不能算bug吧,那图传,啥的都是设计给重量不敏感的大机用的,精灵就自行选择轻巧的呗

那精灵2 狗三3D云台的方案能不用图传吗

网友:
精灵2+狗3+h3-3d云台+avl5.8图传+iosd mini=1350g
刚好极限起飞重量,有点怕

网友:
这些大疆的东西你全部装上去没问题的,大概就1350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