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問K8最後一個問題。。。。。。

楼主(2014-07-15):
煩死了,這兩個位置真不知怎樣調。。。老玩家來幫幫忙

那兩個位置需要調嗎?那兩個位置在那裏調啊?能幫解釋一下嗎

那兩個位置需要調嗎?那兩個位置在那裏調啊?能幫解釋一下嗎

网友A:
呵呵,我刚前几天发过,这个和你用的设备有关

楼主:
引用 网友A:
呵呵,我刚前几天发过,这个和你用的设备有关

能回答明確點嗎?

网友:
我用D10设备,陀螺仪通道在7通道上,所以那个,RXC就不能接到5通道上,要该接7通道上。好好看看说明书

网友:
电调那个通道没用

网友:
只要把上面4个弄好就可以了。

网友:
下面两个不用也没是

网友:
8楼正解了

网友:
那两个,一个是感度,一个是油门,都不用调。

网友:
和你用的设备有关

网友:
把上面4个弄好就可以了

楼主:
謝謝各位了,我現在明了

网友:
你在控里改变感度,第一个蓝色条会变化!

网友:
不会是最后一个

网友:
路过留名,拿分走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