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种黑色的钨钢刀和银色的有什么区别呢?

楼主(2014-07-15):
买过一根4刃干金属的6mm直径的钨钢刀。刀刃那边是黑色的,刀柄是银色的。
切木头的钨钢刀一般都是银色的。
这两种有什么区别呢?

网友A:
硬质合金的材质不一样。,对应加工的材料也不一样,就像拧螺丝用板手,吃饭用筷子

楼主:
引用 网友A:
硬质合金的材质不一样。,对应加工的材料也不一样,就像拧螺丝用板手,吃饭用筷子

具体点儿呢

网友:
表面处理过,可以处理成好多种颜色。合金的材质不同,但本色都是黑灰色。

网友B:
切木头不需要用钨钢刀。。。

楼主:
引用 网友B:
切木头不需要用钨钢刀。。。

就算是1块多一把的雕刻尖刀都是钨钢的。

网友:
黑色的是硬质涂层,干金属可以增加刀具切削寿命,干木头的话就没毕业上涂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