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 为什么FUTABA10CHP 油门要40%以上 电机才开始转?

楼主(2014-07-15):
请教 为什么FUTABA10CHP 油门要40%以上 电机才开始转?

一直校准 也没用

网友A:
那就把油门行程设成40%-140%呗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就把油门行程设成40%-140%呗

这个在 哪里设置啊

网友A:
控里啊  thro  可以-150%---- +150% 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控里啊  thro  可以-150%---- +150% 吧

没有这个选项。。。。 只有NED POINT

网友:
调油门曲线

楼主:
油门曲线 调了  有一点效果  不大   要30%以上才开始转 而且转的比较快

楼主:
我记得 以前 电机10%油门 就可以转的

网友:
LZ用什么电调?

楼主:
铂金50A   还有一架 铂金60A 的也是这样的问题

飞控  电机 电调的都是 两套  只是遥控器接收机   用的一个  都有同样的问题 40%以上才能转

把电机电调 直接链接在接收机上 调行程 还是不行   也需要 40%油门以上才能转

网友:
校准电调的油门行程。看电调说明书。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记得 以前 电机10%油门 就可以转的

明显是 你的 电调 需要 重新设置 行程 。。

网友:
校准电调的油门行程

网友:
把电调还原默认,然后重新再校准一次油门行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明显是 你的 电调 需要 重新设置 行程 。。

额 行程我已经设置的  好多次了  郁闷呐

接上飞控设置     接在接收机设置行程 都试过了  没有效果啊

网友:
把电调还原默认

网友C:
看电调说明书。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电调说明书。

我插  进入编程模式 都进不去。。。扎回事

网友D:
我X3刚装好测试的时候和LZ说的现象一样。最后取消V3定速功能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X3刚装好测试的时候和LZ说的现象一样。最后取消V3定速功能就可以了

V3定速 怎么取消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X3刚装好测试的时候和LZ说的现象一样。最后取消V3定速功能就可以了

怎么取消??

网友:
电调 需要 重新设置 行程。
而且要看你是什么飞机哦

网友:
引用 楼主:
铂金50A   还有一架 铂金60A 的也是这样的问题

飞控  电机 电调的都是 两套  只是遥控器接收机   用的 ...

铂金50A 启用了定速模式是需要40%油门以上才启动的,说明书都有写,正常的。

网友:
定速就是40%启动,而且本身就带缓启动功能,也没必要慢慢推油门启动吧。这样感觉也安全一点,特别是大飞机,油门杆稍微动一下就启动了,比较危险。

网友D:
问题解决好了吗?如果没有好,看V3说明书,在说明书里讲了设置方法。

楼主:
引用 网友D:
问题解决好了吗?如果没有好,看V3说明书,在说明书里讲了设置方法。

找到了 呵呵 感谢呀。。。。我在试试取消定速

网友:
祝你爽飞

网友:
电调没弄好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