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竞速/短卡/漂移/摩托/越野)
请问一下车子原是4S电池的能用3S电池吗

楼主(2014-07-15):
请问一下车子原是4S
电池
的能用3S电池吗?车子电调是好盈一朗160A的电调,用3S电池对车子或电调、
电机
、电池有没有什么损害,求指教

网友A:
4S电压是14.8,3S 电压11.1V理论上应该没问题,对电机,电调不会损害

网友B:
没有任何损害,动力会明显不行。

网友C:
要获得相应的动力速度,电流增加来补电压的降低。

网友D:
暴力程度会减低

网友E:
可以用 车子暴力程度下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