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M四轴水平问题

楼主(2014-07-15):
请问大家四轴水平矫正有什么诀窍吗?
我的小四轴飞的时候总往一边偏,用控上的微调调好了,但是如果变成GPS定点(Louiter)是不是又会偏移?(应为控的中位点已经不是中心了)
本主题由 论坛老模友 于 2024-1-14 15:54 审核通过

网友A:
http://copter.ardupilot.cn/wiki/autotrim/
保存微调和自动微调

网友B:
往一边偏排除机架因素外可能有两个原因:1是飞控没装平,2是加速度计没校准好。这两个如果都做了还往一边偏,如2楼所说,APM有个AutoTrim功能,以姿态增稳模式启动的时候掰杆时间超过10s将会进入此模式,然后正常操控,尽量使飞机保持水平,25s后自动退出该模式并保存微调参数,然后重新上电试试,应该就调平过来了。

网友C:
水平微调,34楼: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 ... 13073&extra=&page=2

网友D:
路过学习了,不懂四轴

网友E:
路过学习了,不懂四轴+1

网友F:
路过学习,新手初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