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越450尾巴像陀螺一样转转转转~~~~

楼主(2014-07-15):
机子从上次降落稍微暴力了点之后,尾巴就一直转转转转转转了~不是不锁尾,是吧方向舵达到尽头它还在转转转转转。
油门开到一半就开始转转转转转转转,越加大转的越快,在拆掉大桨的情况下就不转了

一开始我认为是传动齿轮组磨损的问题导致尾桨转速不够,可是把齿轮全部换过之后他仍然转转转转转转转。

求解是什么问题。让我快点修好,暑假好好练习吧

顺便寻找深圳的模友~

网友A:
如果将伞齿都换了还转,那查一下纵传动轴是否脱开,或前传动齿轮与轴打滑。

网友B:
检查前传动齿轮

网友:
查一下纵传动轴

网友C:
扭住大浆,用点力手转尾巴!
看看扫齿没,也看看转动轴是不是松脱了!
如果尾巴能转动,就证明这两个原因存在,排除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检查前传动齿轮

所有齿轮都换过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扭住大浆,用点力手转尾巴!
看看扫齿没,也看看转动轴是不是松脱了!
如果尾巴能转动,就证明这两个原因 ...

不能转动,但是能扭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将伞齿都换了还转,那查一下纵传动轴是否脱开,或前传动齿轮与轴打滑。

应该没有打滑,都是换的新齿。尾管里的传动轴也换过了

网友:
傘齿須加墊片調整間細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应该没有打滑,都是换的新齿。尾管里的传动轴也换过了

有个别的尾前传动齿轴与齿结合不好,查一下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能转动,但是能扭一下。

那就是松了!换!

网友:
或许有打滑部分

网友:
陀螺检查了没?是不是修正反了?
尾管没插到底?
伞齿又磨了?富丽就这毛病,把前尾管座都换掉!

楼主:
修好啦
换了根传动轴~~
谢谢各位大神啦